CC1310无线唤醒问题

楼主(2018-11-28):
对无线唤醒WOR例程的机制和过程有几个简单小问题:

1.当500ms计时到了,执行sniff命令,嗅探的窗口时间默认是多少,该时间可以修改吗?

2.当接收到数据后,模块是不是立马就进入了standby状态?

3.我想在唤醒接收到数据后再进一步执行其他操作,例如发送数据,会不会导致我无法发送?

请指教!

网友A:
1、没具体研究过这个无线mcu,不清楚默认的嗅探窗口是多久。可以修改的。
2、这个要具体看程序是怎么安排的。
3、可以执行其他任务的,不会影响。要合理安排好任务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具体研究过这个无线mcu,不清楚默认的嗅探窗口是多久。可以修改的。
2、这个要具体看程序是怎么安排的 ...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