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无正文)

网友A:
需不要隔离?
这个耐压 随便哪颗AC /DC 都可以做了  无非少个整流桥罢了
最关键的是你的最低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超宽电压输入高压降压芯片,输入18-600V,5V/500mA DC/DC电源芯片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B:
晕,无论需不需要隔离,直接用一个AC-DC的芯片做不就OK了嘛。
这么小的功率,找个220V-USB充电芯片就好了。
要稳定点,追求品牌的,东科、昂宝那种料一堆一堆的。

网友C:
先用HV9961(最高450V)低边开关出一个几十伏电压,再用一级DCDC隔离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宽电压输入高压降压芯片,输入18-600V,5V/500mA DC/DC电源芯片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

宽电压的DCDC 是不少,我怎么没见过汽车级的 ,常见的都是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无论需不需要隔离,直接用一个AC-DC的芯片做不就OK了嘛。
这么小的功率,找个220V-USB充电芯片就好了。 ...

谢谢你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D(2022-09-06):
引用 楼主:
宽电压的DCDC 是不少,我怎么没见过汽车级的 ,常见的都是85°的

我们有汽车级的DC-DC,+++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