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 射频驱动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8-11-28):
在无线唤醒例程中,射频嗅探命令周期性执行,如下所示:RF_runCmd(rfHandle, (RF_Op*)&RF_cmdPropRxSniff, RF_PriorityNormal, &callback, RF_EventRxEntryDone);

在接收到数据后会进入中断回调函数,如果我想后续解锁一个发送任务在其中执行发送命令,如下所示:
RF_runCmd(rfHandle, (RF_Op*)&RF_cmdPropTxAdv,RF_PriorityNormal, NULL, 0);

出现的问题是:接收和发送之间的间隔太长有500ms左右,也就是说在模块接收完成后又进入了睡眠状态,导致本次发送推迟了500ms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提示:有人说需要收发同步,即等待本次接收命令结束,然后处理数据 然后再执行发送命令,最后再进入接收状态,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ti-rtos的任务调度问题,这里有篇讲解,你可以看看
http://leconiot.com/download/cc2 ... irtos_overive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