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值511奇葩BUG

楼主(2018-11-28):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DC值511这个点对应的电压范围很宽呀,比如说参考电压VDDA为3.3V的情况下,0.406V-0.414V这个电压范围测出来AD值都是511,很是奇怪,芯片是STM32F103RCT6,测了三块不同的板子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不对,是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注意电源要尽量稳
采样参数要跟硬件线路匹配

这个应该跟电源没关系吧,电源波动会导致AD值波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电压变化,AD值却不动;而且现在就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测量,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B:
悬空了吧?

网友B:
这怎么跟我当年悬空了一个样子。

楼主:
没有悬空,其他的电压能测出来,但是0.406V-0.414V这个范围的电压测不出来,AD稳定在511

网友C:
没遇到过。难道里面的采样器模块有坏的?

网友D:
看一下AD的说明部分,积分非线性,差分非线性,合计误差可能到10LSB

网友E:
可能代码配置不科学。采样数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F:
看下自己的模拟地和模拟VSS  是否隔离了

VSS和VSSA是直接接一起的,没有隔离

网友F:
ADC 是多少位的?12位的记得

网友G:
STM32的ADC还是很不错的,大量使用103VET6.

不知道是不是买到次品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 是多少位的?12位的记得

是1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代码配置不科学。采样数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采样率从几百HZ到几十KHZ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AD的说明部分,积分非线性,差分非线性,合计误差可能到10LSB

真的有这么大嘛

网友H:
是不是通道搞错了

网友I: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J:
你的问题真的号奇怪啊

网友K:
好奇怪的问题 没有遇到过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D:
我去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没有10LSB。
Total unadjusted error最大+/-5LSB,ADC内部自己校准后应该小点。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你的输入源阻抗是不是太大了,。
然后用ST的ADC转换例程跑一下看AD值在这个点表现。

网友E:
换个芯片试试,如果都是一样,那再确定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芯片试试,如果都是一样,那再确定是软件问题。

换了同型号的芯片,也是一样的

楼主(2019-01-19):
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出现同样现象的点:1023,在这个点对应的电压产生一定的变化AD值不变,保持1023

网友L:
我用了103的AD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