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小型高低温一体机中烧机现象分析

楼主(2018-11-28):
小型高低温一体机电流短路,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设备超负荷运行,使电机长时间在额定电流或超额定电流运行;泵机的机械故障引起电机过负荷,电流过大而烧线圈;电机的散热出问题。如果断了冷却水(空气),使线圈无法散热,都可能烧毁线圈;实际使用扬程低于泵铭牌扬程太多。

电机烧机的原因总结可以分为:负载,电源、电机绝缘、缺相等。缺相一般是由于电源缺相(一相未供电或供电电压不足)或线路中接触器接触点未闭合,导线连接点断开,松动或接触位氧化等原因造成。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只会烧掉一相绕组,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一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电动机是星形(Y)接法:有两相绕组会烧掉,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两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