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MX5323这款IC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8-11-28):
网上找不到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可以先去淘宝看是否有链接  有时候淘宝卖家能给你找到一些参数之类的

网友B(2019-08-22):
是这个不

网友C(2020-03-12):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不

对应接收芯片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应接收芯片是哪个

这芯片不是收发一体的嘛 ,怎么没人找我买呢

网友D(2022-01-15):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是收发一体的嘛 ,怎么没人找我买呢

怎么联系?我买!

网友E(2022-04-29):
想要对应的接收芯片,可以看看pan159cy,在伟力四轴飞行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