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8-11-28):
我是一个基础比较差的自动化学生。现在我要做一个基于stm32的usb高速采集卡。
我发现大多数我了解的芯片都是只能测量正电压的,如果要测量负电压,就只能进行升压操作。
然后我考虑,升压会不会影响我的采集速度。我要求速度达到8通道*10k的。
有没有可以直接采集负电压的ad芯片。然后我的设计要求范围是±10v。

网友A:
能采负压的AD太贵
一颗32才多少钱,AD用那么贵 不适用
正确的做法 搞颗负压芯片产生-5V 选个正负供电的运放 搞个2.5V基准
正负10V 先分压得到正负2.5V,然后与基准做加法得到0-5V 然后进AD
成本不过几块钱

网友B:
可以让信号处理电源和AD电源不是一个电源,不共地,让信号处理电源的地和AD参考电压中点同电位。

网友C:
有负压输入的ADC,但更多是采用运放平移电位,同时给信号做缓冲,这比直接输入更好。

网友C:
另外注意概念,把负压转成正压可不是什么“升压”,而叫电平移动,升压指提高电压的幅值,与符号无关。比如把-10V转成10V不叫升压,把-10V的幅值提高到-20V才叫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注意概念,把负压转成正压可不是什么“升压”,而叫电平移动,升压指提高电压的幅值,与符号无关。比如 ...

谢谢大佬解惑,额,上课走神的后果就是课设抓瞎了

网友D:
一、可以输入正负的ADC应该是有的,我见得不多,应该很贵。
二、用带宽和精度足够的放大器做信号处理应该就可以,不会影响采集速度
三、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stm32应该也可以,stm32貌似可以到1M采样率 12bit分辨率;然后使用DMA的方式把ADC的采样结果送usb再到PC,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