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电阻电路方程的建立及其求解方法

楼主(2018-11-28):
“剖析《电路分析》”已更新到“非线性电路基本概念(三)——非线性电阻电路方程的建立及其求解方法”,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8-1.html

楼主:
节点电压法在线性电路方程的建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也是非线性电阻电路方程建立的有力工具。需注意的是,在非线性电阻电路中,非线性电阻将不再遵循欧姆定律。

这里给出了两个非线性方程的求解方法,其各有特点。从相关求解方法可知,非线性方程的求解通常是采用迭代法,非常适合计算机辅助求解。虽然在此仅给出了一维形式,其可以拓展成多维。

楼主:
此外,结合相关例子,在此还提及了跨导线性回路原理。这个原理将在《模拟电路》中有其应用。

网友A:
LOOP,国内绝大多数教材都翻译成"环",翻译成"回路"的非常少见!

translinear (TL)principle,直接翻译成夸导线性原理!
至于"夸导线性回路原理",我没到有资料这么称呼的!因为基尔伯特1975年提出TL这个术语时,是考虑到非常特殊的用途,BJT的夸导gm正比于IC,也就是说,夸导线性这个词(translinear),是夸导transconductance和线性linearly两个词的合成!

网友B:
“甚至对于其解的存在性也未必知晓”能否给出实际例子?数学上不奇怪,现实中好像不可能吧?肯定不会出现闹鬼、灵异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甚至对于其解的存在性也未必知晓”能否给出实际例子?数学上不奇怪,现实中好像不可能吧?肯定不会出现闹 ...

对于一般的非线性系统,还没有相关的完备理论。理论都未必有,谈何其解的存在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一般的非线性系统,还没有相关的完备理论。理论都未必有,谈何其解的存在性。
...

你这还是理论分析,数学上会算不了,实际电路不会。例如多谐振荡器,理论分析上电时不明确,但是实际电路不会无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理论分析,数学上会算不了,实际电路不会。例如多谐振荡器,理论分析上电时不明确,但是实际电路 ...

数学上不知道有没有解,或者不知道是否有唯一解,物理上一定有解,而且是唯一解,因为物理现像是唯一的。
正如HWM另一帖所说,“元件烧毁”也是一个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理论分析,数学上会算不了,实际电路不会。例如多谐振荡器,理论分析上电时不明确,但是实际电路 ...

“例如多谐振荡器,理论分析上电时不明确,但是实际电路不会无解”

实际电路是存在,而不是什么

这涉及到一些更宽泛的概念,将另帖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理论分析,数学上会算不了,实际电路不会。例如多谐振荡器,理论分析上电时不明确,但是实际电路 ...

实际电路是一种存在,其演化过程就是这种存在的具体体现。科学家所要发现的就是这些存在背后的规律——科学理论,虽然原则上是一种信仰。在一定的前提下,科学范畴内会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解。虽然其解可以通过相关实例作一定程度上的验证,但实例并不是解。

这些,涉及到科学哲学,若感兴趣可以找些相关书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一种存在,其演化过程就是这种存在的具体体现。科学家所要发现的就是这些存在背后的规律——科 ...

嗯,能明白。现实中很简单的东西,用数学计算的话会非常难,经常会无法计算。但是另外的方式却会显得很简单,经验和实验。

丁肇中说过:科学越简单越普及。 其实要将科学的东东弄简单,很难;更何况似乎认为越复杂就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能明白。现实中很简单的东西,用数学计算的话会非常难,经常会无法计算。但是另外的方式却会显得很简 ...

物理学大致分三个层次:实验唯象第一性原理

恰恰是第一性原理被物理学家认为最为本质且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