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io口甩出或输入模式

楼主(2018-11-28):
一直搞不懂,怎么去根据需要配置IO口的输入或输出模式?哪位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弄清自己需要的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自己需要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每种模式他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每种模式他能有什么作用

输出模式用于驱动LED或LCD,三极管等;
输入模式用于检测管脚电平变化,如按键等;
复用模式用于第二功能,如串口,CAN,USB等

网友B:
输入输出都不明白就不好办了

网友C:
stm32 没学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