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想要diy一个usb3.0的hub

楼主(2018-11-28):
想要用两个gl650usb芯片设计一个一拖八的hub,有一个疑问,就是是否只要按芯片手册上的原理图设计pcb然后焊接好元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还是需要另外的烧写程序或者固件到控制芯片上。

网友A:
这东西买一个成品就得了,自己做花时间花钱花精力

一般hub芯片就是一个配置信息要写进去,不用自己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