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的同时多个使能问题

楼主(2018-11-28):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那位大佬能告诉我这种函数是怎么同时开启两个中断的?谢谢

网友A:
其实只是寄存器的不同位而已,相或就是把需要的位置1

网友B:
有源码的呀,你跟进去啊。就是给一个变量的不同bit 置1了。

网友C:
简单的或操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