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池和外接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18-11-28):
如题,有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电池和外接电源之间无缝切换,电池电压是3.6v,电源是5v,内部电路用3.3v,
电池通1n4148降压到2.9v左右,外接电源通过LDO降压到3.3v,然后串联肖特基给电路供电,降压后电压3.1v,现在的问题是:是外接电源接上去了,电池依旧在放,大概10几uA,请问下各位大佬,怎么样把电池完全关断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小的话可以拿模拟开关切开

网友B:
电路图没看到,是我网页出问题了?

网友C:
1n4148 看文档漏电电流也是uA级的, 你这3.6-3.1  还有电流也是正常, 如果温度高这个电流会更大
如果要用二极管的方法, 可以把1n4148换成两个压降小的肖特基, 然后中间接个电阻补偿, 但是还是会有温度问题, 这个可以把LDO输出成更高如3.6避免温度问题

网友D:
把LDO换成输出电压3.6V的

网友E:
你可以做成主备电切换 用电源的时候就给电池充电  不用就用电池放电 这类IC很多

网友F:
电池和电源切换的话,用两个MOS管就可以控制其无缝切换

楼主:
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把LDO的输出电压抬高,让二极管截止,这样电池不放电了,不过LDO输出的二极管要选低漏电的,4148不行

网友G:
到uAz级别,用什么测量呢?万用表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