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原理

楼主(2018-11-28):
刚才看了个【TL线性回路原理】:

看了这个推导,让人揪心:辛亏电路中就4个二极管,要是有1万个,莫非你推导过程要列i1,i2....i10000?(一共1万个)

列一个就够了嘛!

正确的推导方法是这样的:

对于FET管,也有类似定理,略。

这些内容,是模拟IC设计方面的专业内容,搞不清你们研究这个东西有个鸟用。

楼主:
不知丢人现眼,抄书都不会抄!!!活着还有何用?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楼主:
连节点电压法都不会玩:

注:为表明一般性,下图中所有电阻都是非线性电阻(当然可以是二极管了)

楼主:
【数学上不知道有没有解,或者不知道是否有唯一解,物理上一定有解,而且是唯一解,因为物理现像是唯一的。】

哈哈哈,明师出“高”徒!

楼主:
为什么二极管是压控电阻。

这和为何1+1=2一样,没办法回答,对于工科生来说。

楼主:
king5555
+ 1
是您还是H大师回答不了?难道只是単纯的Vd/Id式子。

回答问题,就害怕碰到没什么基础的同志,问些莫不着头脑的问题,或者需要数学家之类的人才能回答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形很是让人崩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二极管是压控电阻。

这和为何1+1=2一样,没办法回答,对于工科生来说。

   二极管电阻是个偏导,可变电阻,不是直接从图上的DV/DI。。。

网友B:
相关内容没有问题。

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网友B:
此外,如果网友有问题可以在相关帖子下提问,那将会得到具体的答复。

楼主:
除了牛顿--拉夫生算法,电路理论中常用的算法,还有大约45种,而这些算法的理论基础,刚好是研究生课程《矩阵论》《数值分析》中的内容。
上学时不知道学理论有什么用,用到再去翻书就麻烦了。

楼主:
既然有人扯压缩映射,就先说固定点迭代
固定点迭代递归公式 xn+1=F(xn)  n=0,1,2....

上式的一个简单的收敛判据是:压缩映射定理---若F(x)是从n维空间Rn-->Rn的一个压缩,即存在个常数L<1,有||F(x)-F(y)||<=L||x-y||对于所有的x,y属于Rn,那么F(x)有个唯一确定点。而且这个迭代序列收敛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内容没有问题。

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楼主:
牛顿-拉夫生算法的麻烦点是:需要找到个初始x0,满足下图几个条件:

楼主:
这样说吧:他哪一天没闹过笑话了????

书都没看懂,就跑论坛来吹牛了:

楼主:
大家看清楚了,大师把 所谓的“收缩收敛法”,当成和牛顿--拉夫生算法一样了,说它是个算法了。

实际上,前面那个东西,是固定电迭代的是否能收敛的判断依据,它本身根本不是数值算法!!!

大师一闹笑话,我就喊周围人过来围观,一开始有人不信,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学教授偶尔犯个错也正常。
但是时间久了,他们就信了,就相信大师绝对没上过大学本科,更没有学过相关课程,而是“自学成才”。

楼主:
大师一贯作风,就是回复这几个字:

相关内容没有问题。

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楼主:
通用方法(general-purpose method)早有了(不然电路仿真器20年前刚流行就死了),就是牛顿-拉夫生算法!
当然了,有不少改进算法,看看matlab的simulink下的solver就知道了。

楼主:
把我昨天提供的资料——包括维基百科——拿去抄一抄,煞有介事地"评一评",一个新帖又诞生了!

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