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六几年的万用表

楼主(2018-11-28):
表带有木盒,不知道有胶还是啥,会和表粘在一起,所以垫了层纸

内部零件,和现在差别非常大,特别是整流器,很明显不是二极管,见倒数第二个图

表盘

电阻上标的日期是64年,比我的岁数大。这个表原本是村里的,当时谁买的起呀,表的主人电工转到了他的徒弟手里,他徒弟是我舅舅,然后到了我手里。太老了,灵敏度太低,然后给了亲戚,他瞎量个啥用。然后看矿石收音机上说有收藏价值,想想也是,这么多年了,赶紧要了回来。
相关资料

古董啊!留着作纪念时光

网友A:
我小的时候,也是从研究指针式万用表的原理图开始学电子电路,也拆过万用表。现在再看到这些东西,勾起了很多回忆。

网友B:
祖传宝物。。。

楼主:
king5555   双滑片的可变电阻就是胶木片缠上电阻丝,和线绕电位器相似,只不过是直的。

网友C:
无知不可怕,这种表我原来就有一个,指针表比数字表的灵敏度高,精度要差些,以前的表都是用的锰铜丝,那时候的二极管是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知不可怕,这种表我原来就有一个,指针表比数字表的灵敏度高,精度要差些,以前的表都是用的锰铜丝,那时 ...

“整流器”是红色圈里面这个东西。
这不是二极管,是氧化铜整流器(严格地说,应该叫氧化亚铜整流器)。这个东西,自己可以做,相当简单。

@m大:多谢!
@captzs :不是硒整流器。硒整流器是十几毫米到几十毫米边长的正方形铝片上面涂一层硒(怎么涂上去的我可不知道),然后硒表面再涂一层锑,且锑层不能与铝板短路(留一点边不涂)。硒整流器每片耐压只有20V左右,所以用在200V左右的交流整流中(供真空管收音机用)需要十几片用一根长螺栓穿起来,全波整流就需要差不多30片。
以前有叫硒整流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下边的就是双滑片电阻@king5555

楼主:
@king5555 再次拆开拍了几张。滑片下面垫绝缘纸,电阻丝有一条漆皮被磨去,滑片的突起与之接触。

网友E:
这个可真是老古董了,指针式的万用表里边应该有个狗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真是老古董了,指针式的万用表里边应该有个狗屎芯片

现在的指针表色环电阻、PCB的档位开关、内磁表头,便宜易坏。狗屎芯片普遍存在于三位的数字表中。

六几年的晶体三极管,正品的市面买不到,只有三级或等外品,而且不是常常有货,价格3~5块。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二、三十块。
@lihui567 :别说芯片,连一支三极管都没有。
现在这里边怎么控制的啊,没有芯片来控制吗,都是分立元件吗

楼主:
lihui567  指针表一般都不需要芯片的呀,除非有源表,或者带某些功能

网友E:
指针表看来里边都是二极管和电阻,连个三极管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看来里边都是二极管和电阻,连个三极管都没有

连电容和电感都没有。
不过指针万用表“没有电容电感”不是绝对的,某些指针万用表里面有个电容,某些能够测量交流电流的指针万用表里面有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F:
体位对指针表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数字表没有,数字表的灵敏度有发展空间,能测量的频率也比指针表高。

网友D:
1964年,中国绝大多数搞电子的技术人员(当时也不叫“电子学”,叫搞“无线电”)还没有数字电路的概念,更不用说数字万用表了。

网友G:
这种表当年我也有一块,还被我改造增加了好多功能。后来在1971年吧,我有了初恋,就把自己心爱的宝贝送给她弟了,他弟对我好个崇拜,后来他弟成为美国的大学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定居美国了。

你点燃了他心中对物理学的火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964年,中国绝大多数搞电子的技术人员(当时也不叫“电子学”,叫搞“无线电”)还没有数字电路的概念,更不 ...

那时只能玩矿石,连半导体二极管都没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时只能玩矿石,连半导体二极管都没有呢。

1964年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晶体二极管,低频三极管也有了。不过,价格很贵。记得二极管(点接触锗管)是十块八角一支,低频三极管(锗管)是二十七元一支。当时,科长每月才40多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时只能玩矿石,连半导体二极管都没有呢。

正是因为晶体二极管那么贵,普通万用表里面用不起,才使用氧化铜整流(6楼我用红色圈出来的那个),虽然氧化铜整流器性能比二极管差得多。等到二极管生产数量够大,价格下来了,万用表里面就都改成用二极管了。

网友H:
这真是个宝物,用小刷子清理干净灰尘,好好保护起来。这比黄金祖传下去更有意义。

网友I:
记得是60年代末,攒了钱买了一台最便宜的万用表,是南京电表厂的MF16,回来后请木工表哥做了个漂亮的盒子,后来70年代初,在寄卖店18元卖了,做工精细的木盒子也随之卖了,如果哪位能拿出当年的那个表和那个木盒子,我愿意100元买回来,毕竟是当年的老物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记得是60年代末,攒了钱买了一台最便宜的万用表,是南京电表厂的MF16,回来后请木工表哥做了个漂亮的盒子, ...

70年初18元,至少相当于现在1800元吧

楼主:
@king5555 “很好。您程度其实蛮高。不过在2倍频上浪費不少时间”命不好,进展不大,不是初学者,但是不高,半瓶水。

网友K:
矿坛里边像这样的宝贝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矿坛里边像这样的宝贝比较多!

对,那边老表多。我还有个80年的MF30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记得是60年代末,攒了钱买了一台最便宜的万用表,是南京电表厂的MF16,回来后请木工表哥做了个漂亮的盒子, ...

当年的18元能和现在的100元划等号吗?

网友L:
这么多年没搞错过档位没烧坏表示很纳闷!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2019-01-19):
垃圾,直接扔。

网友O:
看到这些电阻,就特别亲切。当初鼓捣电子管发射机的时候,都是这种元件。限制放大器、低周放大器,满满一箱子,全是这些元件焊接在支架上,几乎毫无章法的散乱的连接在一起。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晶体二极管那么贵,普通万用表里面用不起,才使用氧化铜整流(6楼我用红色圈出来的那个),虽然氧 ...

感谢西方科技的创新,感谢肖先生发明了半导体器件。无法想靠这个来开发大规模的电气糸统。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感谢西方科技的创新,感谢肖先生发明了半导体器件。无法想靠这个来开发大规模的电气糸统。 ...

太难得了,还有人表示感谢的!

看看同僚版那几个人,天天咬牙切齿骂西方国家太坏了!其中居然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

估计是历史原因,这个的确很坏。

网友E:
这个恐怕都是万用表古董了,那么大的水泥电阻非常少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恐怕都是万用表古董了,那么大的水泥电阻非常少见了,

楼主发的照片中没有水泥电阻。
绿色的那些,是碳膜电阻。碳膜电阻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电阻,更早的电阻,是石墨粉和黏土粉混合后压制的,稳定性比碳膜电阻差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恐怕都是万用表古董了,那么大的水泥电阻非常少见了,

另外,楼主发的照片中绿色电阻的引出线也和现在的金属膜电阻不同。楼主照片中电阻的引出线是铜片冲压而成,仔细看焊接处引线是扁的。与电阻体接触部分像是领带套在脖子上,故称“领带式”引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的照片中没有水泥电阻。
绿色的那些,是碳膜电阻。碳膜电阻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电阻,更早的电阻, ...

一直以为是水泥电阻呢,原来是碳膜电阻,坛主见笑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1964年,中国绝大多数搞电子的技术人员(当时也不叫“电子学”,叫搞“无线电”)还没有数字电路的概念,更不 ...

你看下表盘上面的“1000Ω/V”的字样,这个万用表就不是给搞电子的人用的,是电工表,给那种维护电气控制柜一类设备的工人用的,他们看不懂印制板上面的元件是干什么用的,知道印制板对外接口信号是什么样就行了。

电工表因为灵敏度极低,接入小信号灵敏电路会严重干扰电路正常工作,读出来的数据都是错的,电子工程师怎么能用这种破烂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你看下表盘上面的“1000Ω/V”的字样,这个万用表就不是给搞电子的人用的,是电工表,给那种维护电气控制 ...

“1000Ω/V”是测量电压的灵敏度,也就是测量电压时消耗电流的倒数。“1000Ω/V”相当于满度电流1mA。当时有更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电流表(表头),但价格昂贵,而且万用表中各电阻(绿色的和线绕的那些)阻值必定更大,以当时的电阻制造技术,难以保证长时间稳定性,不得不使用较小电阻值,牺牲灵敏度。
1960年,中国还没有印刷电路板,有幸能够接触晶体管的工程师也没有几个。

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用接线架,元件跨架悬空,焊接在接线架的铜耳片成电路,整体笨重。

网友R:
偷偷的说,我用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D:
“1000Ω/V”是测量电压的灵敏度,也就是测量电压时消耗电流的倒数。“1000Ω/V”相当于满度电流1mA。当 ...

我是一开始看图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改开前国产的内磁表头的万用表(也可能见过但是没拆开看过),后来看到1000Ω/V才恍然大悟。以前国内材料技术不过关,20k/V的万用表需要比较高的磁场强度,内磁表磁钢太小做不到,只有在外面堆磁钢的外磁表才能做到这种灵敏度。楼主的这块表本身就是低灵敏度的,所以内磁也能做到。改开以后,国门打开,国际先进技术进来了,内磁表头就全面替代又蠢又重的外磁表头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我是一开始看图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改开前国产的内磁表头的万用表(也可能见过但是没拆开看过) ...

楼主这块表,表头绝对是外磁式(永久磁铁在动圈外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块表,表头绝对是外磁式(永久磁铁在动圈外面)。

线绕电阻板下面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一开始看图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改开前国产的内磁表头的万用表(也可能见过但是没拆开看过) ...

区别内磁外磁有个简单方法,动圈和指针成90度角的一般是外磁,在一条线上的一般是内磁。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线绕电阻板下面是啥?

我修理过好几块U1型指针万用表。
这种万用表,属于
(1)小型
(2)简陋
(3)廉价
说小型,是因为其宽度仅8厘米左右,比宽度15厘米的中型指针表小得多。
说简陋,是因为这种指针表仅12档:直流电压4档,交流电压4档,电流仅两档,电阻也仅两档。
说廉价,注意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各档所使用的降压电阻是公用的(首帖电路中R6R7R8R9),这在指针式万用表中极其少见。其它型号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的降压电阻都是分别使用两组电阻。这样虽然省掉了四支电阻,但却降低了直流电压档的灵敏度(降低了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线绕电阻板下面是啥?

从楼主贴出来的照片看表头侧面,表头具有一定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磁铁占据的位置。如上图。

从该表顶端看,磁铁占据的是这个地方,而动圈在图中箭头所示的位置。

从表的背面看,磁铁在绿色圈所示的位置。

所以,该表必是外磁表。事实上,在60年代,国内也没有内磁表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区别内磁外磁有个简单方法,动圈和指针成90度角的一般是外磁,在一条线上的一般是内磁。 ...

不错,外磁表绝大多数指针和动圈平面垂直,内磁表绝大多数指针和动圈在同一平面上。这是因为内磁表需要在表头两侧以支柱支撑磁铁。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少数内磁表是在纵向安排支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区别内磁外磁有个简单方法,动圈和指针成90度角的一般是外磁,在一条线上的一般是内磁。 ...

这块表,使用导线联接各元件,导线是塑料外皮,而且有根软性塑料管套着两个串联的电阻。更老的表,联接导线不是塑料外皮,因为那时还没有软性塑料(只有这块表外壳那种硬性的酚醛塑料)。联接导线是纱包,再在导线外部织外套,然后浸蜡。至于绝缘管,是织出套(类似鞋带的织法)后浸清漆。

网友S(2024-01-12):
满满的历史回忆,这个做工可是现在很少见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体位对指针表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数字表没有,数字表的灵敏度有发展空间,能测量的频率也比指针表高。 ...

频率不一定,我的第一个表是MF75袖珍表,整流用的是2AP9,当时修收音机,可以测振荡有没有起振,中波最低频率也好像是625KHz,加上465的中频,至少是1090KHz,准不准不知道,至少有读数。数字表没试过。

网友T:
引用 楼主:
频率不一定,我的第一个表是MF75袖珍表,整流用的是2AP9,当时修收音机,可以测振荡有没有起振,中波最低 ...

你家里是电子世家呀,真没见过

网友U:
见过,真没拆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家里是电子世家呀,真没见过

不是世家,我姑父也是电工,但是他们是电工我是电子两码事,我舅舅是灯泡电工。我儿子时不时拆机,昨天刚拆了个E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