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CubeMX软件介绍

楼主(2018-11-28):
STM32CubeMx软件是ST公司为STM32系列单片机快速建立工程,并快速初始化使用到的外设、GPIO等,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开发时间。同时,软件不仅能配置STM32外设,还能进行第三方软件系统的配置,例如FreeRtos、FAT32、LWIP等等,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用它进行功耗预估,还有,这款软件可以输出PDF、TXT文档,显示你工程里面的GPIO等外设的配置信息,供你进行原理图设计等。总之,这款软件的推出,方便了开发工程师,也使得STM32又圈了一大波粉。

楼主:
在你使用STM32标准库开发的时候,关于GPIO,UART,USART和SPI等等初始化的代码都基本是固定的,变化的也是只有个别的参数,例如使用多个UART,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写好一份复制多份,微改就能完成项目所需的UART初始化。基于这个事例,STM32CubeMX就是提供初始化函数模板,然后根据你在图形化的选择的参数,初始化对应的功能参数生成代码。

楼主:
STM32CubeMX 是 ST 意法半导体近几年来大力推荐的STM32 芯片图形化配置工具, 允许用户使用图形化向导生成C 初始化代码,可以大大减轻开发工作,时间和费用。STM32CubeMX几乎覆盖了STM32 全系列芯片。

楼主:
直观的选择MCU 型号,可指定系列、封装、外设数量等条件。

楼主:
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楼主: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动态设置时钟树,生成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楼主:
C 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STM32 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IAR, KEIL,GCC。

楼主:
对于 STM32CubeMX和 STM32Cube 的关系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STM32Cube包含STM32CubeMX 图形工具和STM32Cube 库两个部分,使用STM32CubeMX 配置生成的代码,是基于STM32Cube 库的。也就是说,我们使用STM32CubeMX 配置出来的初始化代码,和STM32Cube 库兼容,例如硬件抽象层代码就是使用的STM32 的 HAL库。不同的 STM32 系列芯片,会有不同的 STM32Cube 库支持,而 STM32CubeMX 图形工具只有一种。所以我们配置不同的 STM32系列芯片,选择不同的 STM32Cube库即可。

楼主:
STM32CubeMX运行环境搭建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 Java运行环境安装,其次是STM32CubeMX软件安装。Java 软件和STM32CubeMX 软件都可以在官网找到最新的下载。

楼主:
Java运行环境,大家可以到 Java 官网 www.java.com下载最新的 Java 软件;

楼主:
STM32CubeMX可以在ST官网www.st.com/content/st_com/zh.html下载最新的版本

楼主:
安装Java运行环境,双击JavaSetup8u151在线下载安装包,全部点击默认安装即可。(需要注意,STM32CubeMX 的 Java 运行环境版本必须是 V1.7及以上,如果你的电脑安装过 V1.7以下版本,请先删掉后重新安装最新版本)安装完成界面如下:

楼主:
安装STM32CubeMX,直接双击STM32CubeMX 安装包,默认安装即可。

楼主:
安装完成界面如下:

楼主: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软件, 如果软件安装成功,打开软件之后的界面如下图

楼主:
安装库之前,点击Help->Updata Settings。默认的库路径是C:/Users/sudaroot/STM32Cube/Repository/,需要更改路径的可以自行更改。

楼主:
点击Help->Install New Libraries 或者 按快捷键 ALT + U

楼主:
界面如下图:

楼主:
界面如下:

楼主:
在C:/Users/Administrator.PC-20171230AECN/STM32Cube/Repository/    可以看到我刚才安装的包

楼主:
双击打开软件界面如下:

楼主:
①③都是快捷 新建工程 的按钮

楼主:
②④是快速打开工程

楼主:
点击 File 里面也有 新建工程 和 打开工程

楼主:
点击 Help 菜单项,里面有3点经常使用的功能

楼主:
⑤检查更新,用于检查STM32的官方固件库是否有更新,如果有

楼主:
⑥管理你下载的固件库
⑦升级的一些设置选项(包含固件包存储位置等)

楼主:
打开菜单⑥可以看到下面的界面:
可以进行固件库的管理,安装、删除固件库,可以选择从软件内直接安装库,也可以从本地添加。

楼主:
打开菜单⑦可以选择固件库的安装以及解压的位置(建议不要包含中文路径)

楼主:
主菜单Project选项:
有生成代码、生成工程报告以及设置选项,这些选项需要你建立一个实际的工程以后才能使用,我会在下一个教程里面以一个实际的例程,讲解这个菜单选项。

楼主:
关于STM32CubeMx这款软件的大致介绍基本就告一段落了,这款软件的使用还是很简单的,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要使用到的功能也就上面介绍的主要几个,就像一句话说的,一个软件的最常用20%的功能就基本可以完成我们大部分的工作。

楼主:
下面使用cube 新建一个LED工程

楼主:
先打开STM32CubeMX软件,点击New Project新建工程;

楼主:
在搜索框中搜索你的项目芯片

楼主:
搜索出来有两个不同封装的芯片,写程序没区别,但是这个软件可以生成IO说明文档,可能会导致文档与实际封装差异。

楼主:
选择确定后双击

楼主:
创建完工程,简单介绍一下功能

楼主:
先配置时钟树,我使用的F429最大支持180M时钟,我配置为最大时钟。

楼主:
我的板子LED是接在PA11上的,在搜索栏上搜索PA11,芯片PA11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点击PA11引脚,会出现下面画面,我们选择GPIO_Output

楼主:
当PA11选择作为输出时,外设USB功能会无法使用,软件会通过红色的叉号提示引脚冲突;

楼主:
点击Configuration>>GPIO,进行详细的外设配置。

楼主:
详细参数配置,如下图,完成后点击OK.

楼主:
工程设置,填好工程名、工程路径;最重要的是选择编程工具,如果忘了选可以点击project>>settings重新选择。

楼主:
打开工程,根据你在工程设置中选择的编程工具打开。

楼主:
很多新手没注意,以为可以在工程里面随便找个空白的地方就可以写自己的代码,当通过STM32CubeMX重新生成代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代码没有了,找不回来了,一瞬间回到解放前欲哭无泪(我何尝不是这样过来的,哎...~!)。通过STM32CubeMX生成的模板代码必需按照模板的规范写,打开工程你就看到有很多的地方写着

楼主:
/* USER CODE END 2 */

所有的自定义代码一定要放在这中间。避免代码重生成删除,代码添加在BEGIN和END间就好了。

楼主:
在main函数的while中添加如下代码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LED取反
          HAL_Delay(1000);                                //延时1秒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把代码写在BEGIN和END外,如下: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LED取反
          HAL_Delay(1000);                                //延时1秒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这个软件可以生成一下我们使用外设的相关信息文档适当减轻我们的压力,嘻嘻...(我也是一个热爱写文档的三好程序员)。

网友A:
最新版本的我一直安装不上

网友B:
为嘛我就只能安装成功老版本的呢

楼主(2019-02-27):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的我一直安装不上

先用老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嘛我就只能安装成功老版本的呢

先用老版本,新版本有点问题吧

网友C:
论坛里面还有这么好的软件普及帖子,很不错~~~~

网友C:
建议是版主吧上面的汇总成一个pdf文档,看着比较连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还有这么好的软件普及帖子,很不错~~~~

是的,帖子还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