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的spi通信

楼主(2018-11-28):
有人用stm32f407的硬件spi与AD7175-8进行通信,我都快调试了两个月了,就是没办法读取到数据,有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
官方给的有软件包啊,里面看看有没有

网友A: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s/tools-software/uc-drivers/ad717x

网友A:
另外还可以使用IO模拟

网友A:
所以你还是看看官方的驱动方法介绍和驱动程序吧,随便修改修改移植一下就行了。

网友A:
你都搞2个月,起码1万块钱吧,还没搞定。要不 给五千,我帮你写这一部分代码。

网友A: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no-OS/tree/master/drivers
上面是总地址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no-OS/blob/master/drivers/generic_platform/platform_drivers.c
这个是关键点,你只要完善这个里面的实现方式,就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了。

网友A:
如果看了这个一周左右搞定记得打赏我个几百块啊。

网友B:
    先写一个IO模拟的SPI,并且是低速的,然后测试一下你熟悉的SPI器件,证明这个模拟IO口的软件包可以使用,再去测试AD7175,仔细读数据手册,看看要发送什么命令,因该不难吧,除非你是卡在用硬件SPI上面了,某个节点不正确

网友C:
spi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序,clk高低电平和di,do的对应

网友D:
具体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E:
换一个ad试试呢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了吗  有没有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