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基准电压芯片做LDO有什么好的地方

楼主(2018-11-28):
今天看别人的一个板,使用电压基准芯片+AMP的方式,来实现LDO的功能,拿仿真软件仿了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很小,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请教下大侠,原理图如下(仿真图):

楼主:
基准电压芯片没画出来,2.5V的,另外模拟负载我改不同阻值试了下,大概在1.25K以上,输出稳在4.99V, 差不多4mA, 再减小负载电阻,电压就不行了,想请教下大侠,例用这个电路的有什么好处,因为板上有DCDC芯片的5V, 这个利用运放输出5V是给采样电路的运放用的,这里主要有两个疑问:
1. 这样的电源有什么其他好处? 因为如果不想用DCDC的5V,也可以使用板上的12V加LDO转也是OK的啊
2. 就着这样的一个电路,如果想增加它的输出能力, 怎么调参数?

楼主:
谢谢King5555, 是放反了,反过来后,试了下,负载电阻可以减到270左右,大概输出可以有17mA左右,还是同问上面两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King5555, 是放反了,反过来后,试了下,负载电阻可以减到270左右,大概输出可以有17mA左右,还是同问上 ...

用这种方式提供的电源特别干净

网友B: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LDO。
是做电源还是做参考电压使用?也可能是给传感器供桥。

网友C:
R4和C1构成一个截止频率约48Hz的低通滤波器,
可以通过减少R4,增加C1的方法去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D:
这个不大LDO(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就是常见的串联调整稳压电源。参考下图,加Q1三极管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E:
LDO 之类一般是用作电源供电,  运放输出一般用来做基准
LDO如果用来做基准浪费成本, 而且干扰可能会比较大

用运放做电源供电就如你所发现的负载能力很弱, 需要额外扩充电路, 而且压降是比较大的
如上你说的17mA, 这个可以查看运放的pdf, 查下文档输出电流是多少, 这个17mA肯定是超过文档的值, 这是IC本身输出的限制, 要想更大的输出能力, 可以再加个三极管扩充

网友F:
3楼和8楼的图都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输出可能不稳定,特别是负载是阶跃信号时,输出会产生振铃甚至震荡。
解决方法是在运放的第1和第2脚之间加一个小电容。
楼主可以仿真试试看

网友G:
这种用用法纯粹乱用,以前公司有人用过,我给他们说会出问题,不信,结果批量时莫名其妙的问题巨多。

网友H:
基准电压+运放当LDO,负载能力不足吧? 如果后面加三级管增加电流,噪声又增大了。另外价格也比LDO高了很多。

网友I:
然而却可以灌电流,ldo 则不然。电流小:
1、电流不会超过放大器的能力
2、100omh 电阻限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种用用法纯粹乱用,以前公司有人用过,我给他们说会出问题,不信,结果批量时莫名其妙的问题巨多。 ...

高端电路方案才用,要用专用的驱动器,如OPA378。作为ADC的基准源。

楼主:
这两周忙另外一个东西了,过两天再回到这个,整全了再发上来,这个电路是人家批量产品的电路,德国佬的东西,在线工作产品,使用有近10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电路应该不存在12楼说的乱用,只是要吃透用好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两周忙另外一个东西了,过两天再回到这个,整全了再发上来,这个电路是人家批量产品的电路,德国佬的东西 ...

外国的月亮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国的月亮圆些

.....

网友K:
运放是射(或源)极输出,能LDO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运放是射(或源)极输出,能LDO吗?!

这样做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