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键盘扫描程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8-11-28):
我写了一个键盘扫描程序,2*4矩阵,RB4,RB5,RB6,RB7连上拉电阻接到5v,RA2,RA3为输出状态,调试时,其他6个键没有问题,按照预期运行,可有关于RB6的两个键一按,调试就会停止,那个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有那些原因会是程序停止,不按预期运行

网友A:
RB6 RB7是ICSP通讯口,调试模式时不能当做普通的IO口。程序要调试的话,一定要避开RB6 RB7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