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三极管 E和C反接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8-11-29):
各位坛友,问个问题,正常工作开关状态的三极管(NPN),如果将其E极和C极的极性对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本人做了实验,正常电路如下图一,这个时候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或者截止状态。当我把C和E极性兑换下,用来测试三极管是否损坏。按照我之前的观念三极管的VEBO通常很小,大约为5V,当给E极接电源正时,三极管很肯会被击穿。然而我做实现,当电源调到24V(图里的VCC,时间较长大约1min)时,无论我把B极短路到电源或者短路到地,三极管仍然没有损坏,为什么三极管没有损坏呢?(测试图见图二)。当我改进电路,把B极下拉的电阻4.7K去掉,然后再让E和C极性对调时候,同时1K电阻左端短路到地,发现调节VCC值,EB之间电压维持在5.86V左右,好像体现为某种稳压的特性。备注实际测试三极管用的NXP的 BC817 请教各位坛友,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楼主:
对。B丶E等效为齐纳二极管,注意仿真不了。
确实仿真不了,仿真的和实际差太远。问下,这个等效的齐纳二极管什么时候能雪崩击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B丶E等效为齐纳二极管,注意仿真不了。
确实仿真不了,仿真的和实际差太远。问下,这个等效的齐纳二极 ...

根据各个管子工艺不同,BE反向等效的齐纳二极管电压差异会很大,反正实测从几V到10几V都有。
理论上,只要该击穿功耗不超过管子极限,都是可逆的、安全的。
好像该参数是叫VEBO吧。
记得好像9014什么的,齐纳电压为6.3V。
你仿真里面的那个管子的VEBO=8V。

网友B:
这个就是反向耐压, 高于这个电压就会击穿, 原理跟稳压二级管一样
文档上一般是VEBO

击穿不代表损坏, 稳压管二极管一直工作在这个状态, 还有测量三极管耐压的仪器, 测试的就是击穿时的电压, 这个也叫软击穿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因为三极管的PN结类似于稳压二极管,一般二极管的的P区多数载流子是空穴,少数载流子是自由电子,N区的多数载流子是自由电子,少数载流子是空穴。而稳压二极管的PN结和三极管的PN结是将P区多数载流子空穴减少,增加了少数载流子自由电子,N区是将多数载流子是自由电子减少,增加了少数载流子空穴。这样就是PN结具有了一定的反向导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各个管子工艺不同,BE反向等效的齐纳二极管电压差异会很大,反正实测从几V到10几V都有。
理论上,只 ...

我实际实验用的BC817,其VBEO为5V。这个时候管子的功耗怎样计算呢?实际测试中,把E极加到最大24V,三极管没有损坏。规格书给出的VBEO是指击穿吗?不是损坏的值?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基极串联1K电阻,限流导致BE之间的PN结,没有损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反向耐压, 高于这个电压就会击穿, 原理跟稳压二级管一样
文档上一般是VEBO

规格书给出最大值 VBEO,自己认为是三极管击穿损坏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因为三极管的PN结类似于稳压二极管,一般二极管的的P区多数载流子是空穴,少数载流子是自由电子 ...

是二极管本身性质决定的,看它伏安曲线,确实是工作在反向击穿区了,不知道这个电压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实验用的BC817,其VBEO为5V。这个时候管子的功耗怎样计算呢?实际测试中,把E极加到最大24V,三极 ...

当然了,你不限流去测试一下BE反向电压试试看?到击穿电压,直接就烧毁了。
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你怎么测都没问题,只要电压/电阻 不超过反向电流最大值和最大功耗,怎么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二极管本身性质决定的,看它伏安曲线,确实是工作在反向击穿区了,不知道这个电压最大能到多少? ...

这个询问一下原厂的FAE。

网友D:
PN结击穿后要损坏的话,电流必须够,即导致所谓的“二次击穿”。限制PN结电流,使之不超过PN结可承受的范围,击穿并不会损坏PN结。

网友E:
接反的话,三极管的基本作用就实现不了啊,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F:
β 大减,耐压低,线性可能也较差,但是,如果基射短接当二极管用,耐压反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PN结击穿后要损坏的话,电流必须够,即导致所谓的“二次击穿”。限制PN结电流,使之不超过PN结可承受的范围 ...

不知道什么极限下(电压) PN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反的话,三极管的基本作用就实现不了啊,应该不会损坏

正常工作是正常接的,我接反是因为有实验要求反接时候,无功能,正接时候功能不能失效,所以反接试试。本以为三极管会直接烧掉,因为VEBO耐压在5V,没想到把电压调到24V,三极管也没损坏,正常接法,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β 大减,耐压低,线性可能也较差,但是,如果基射短接当二极管用,耐压反而高。 ...

百度知道回答也是这样的,我就是看看耐压能有多低,主要是看反接时候会不会坏三极管,还有会不会在基极产生大于MCU端口的电压

网友G:
以前好像见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反向PN结,6v一下为齐纳击穿,9v以上为雪崩击穿,6v--9v之间,两种击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好像见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反向PN结,6v一下为齐纳击穿,9v以上为雪崩击穿,6v--9v之间,两种击穿都有 ...

我调到24V都么有雪崩哦

网友G:
因为有串联的限流电阻,击穿后就是稳压管特性,be结击穿电压一般在10v以内的。

网友G:
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主要是内部击穿机理,与噪声有关,一般测试条件无法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有串联的限流电阻,击穿后就是稳压管特性,be结击穿电压一般在10v以内的。 ...

假如这样,MCU IO端口最大耐压5V,如果我增加合适的限流电阻,那么IO耐压可以提高到另外一个电压等级吗?比如我在限流电阻前加24V电压,经电阻限流再到MCU IO这样MCU也不会损坏?可以这样理解不?

楼主:
@king5555 太感谢了,谢谢!只是不知道怎样给你回复评论,在这做感谢,希望您能看到,谢谢您!

找到评论了哈哈哈,是运放输入端有钳位二极管的原因,电源端没有向输入端那样有钳位管,不过一般运放正负供电,承受的耐压也比较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是正常接的,我接反是因为有实验要求反接时候,无功能,正接时候功能不能失效,所以反接试试。本 ...

不会吧,VEB才5v,但是你现在电压都24v,没有击穿,反而正常了

就是当初不明白原因,在发帖询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以前好像见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反向PN结,6v一下为齐纳击穿,9v以上为雪崩击穿,6v--9v之间,两种击穿都有 ...

两种击穿的温度关系相反,6V 时两者刚好抵消。

网友H:
把bjt当做电子开关,反接后,就是导通与否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极限下(电压) PN结损坏。

都说了是电流不是电压,去搜索“二次击穿”或者看教材。

楼主:
 小功率的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在10 ~ 30mA范围内。通常正向压降值在1.5 ~ 3V范围内。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一般在6V左右。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即反向击穿电压)值比普通二极管的小,所以使用时,为了防止击穿造成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在电路中要加接二极管来保护。
  二极管特性:
  正向性
  外加正向电压时,在正向特性的起始部分,正向电压很小,不足以克服PN结内电场的阻挡作用,正向电流几乎为零,这一段称为死区。这个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正向电压称为死区电压。当正向电压大于死区电压以后,PN结内电场被克服,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随电压增大而迅速上升。在正常使用的电流范围内,导通时二极管的端电压几乎维持不变,这个电压称为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超过一定数值 ,内电场很快被削弱,特性电流迅速增长,二极管正向导通。这个电压叫做门坎电压或阈值电压,硅管约为0.5V,锗管约为0.1V。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约为0.6~0.8V,锗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约为0.2~0.3V。
  反向性
  外加反向电压不超过一定范围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是少数载流子漂移运动所形成反向电流。由于反向电流很小,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个反向电流又称为反向饱和电流或漏电流,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一般硅管的反向电流比锗管小得多,小功率硅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在nA数量级,小功率锗管在μA数量级。温度升高时,半导体受热激发,少数载流子数目增加,反向饱和电流也随之增加。
  击穿
  外加反向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大,这种现象称为电击穿。引起电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击穿时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如果二极管没有因电击穿而引起过热,则单向导电性不一定会被永久破坏,在撤除外加电压后,其性能仍可恢复,否则二极管就损坏了。因而使用时应避免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网友I(2023-04-15):
用反向耐压  和限流可以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