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一个运放的分析

楼主(2018-11-29):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AD834时一个模拟四象限乘法器,通过管教4和5输出,两路输出信号相同,相位差180度。
然后想要请教一下,
1.进入到三极管的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2.AD8009这个运放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3.AD8009的输出和乘法器输出直接连在一起是吧两个信号直接相加么?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
AD834  两个输入信号, 看是什么信号
我猜是用来做信号调制

网友B:
1. 单端信号
2. AD8009的作用是差分变单端
3. 谁说直接连在一起的?中间不是隔着R41吗?R41就是负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34  两个输入信号, 看是什么信号
我猜是用来做信号调制

是做信号调制的,一个三角,一个正弦

网友A:
知道是信号调制就简单了

1.进入到三极管的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这个就是调制后的信号, 三极管扩充输出负载能力

2.AD8009这个运放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3.AD8009的输出和乘法器输出直接连在一起是吧两个信号直接相加么?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运放作为放大, 也是个普通的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