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一个批量烧录问题(内部RC校准值丢失),困扰很久,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

楼主(2018-11-29):
如题,我在烧录例如PIC12F675,PIC12F629,PIC16F630,PIC16F676等等这一系列(RC校准值放在ROM的最后)时,经常无故会把这个值给冲掉。
烧录器是用MPLAB PM3,有注意设置它不可以擦写最后的校准值,但总是烧录个几千片里边有十来片会这样。我是用自动烧录分拣机和烧录器配合使用的。目前我怀疑是夹料的时候,Vpp脚没夹准,导致的。
有个疑问:Vpp脚没夹紧,或者Vpp线阻过大,会不会导致这个RC值被冲没了?或者Vpp线点到其他引脚上了,会不会导致这个RC值没了?

网友A:
之前也是经常会丢失这个校准值,送原厂分析,结论给了一堆静电干扰等可能原因。
当然这些片子重写校准值还是能用的。

网友B(2019-02-12):
1.顶针要定期更换
2.尤其注意Vss的连接可靠
3.最好设置夹料机构烧写结束后延迟1.5~2秒再断开烧写硬件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顶针要定期更换
2.尤其注意Vss的连接可靠
3.最好设置夹料机构烧写结束后延迟1.5~2秒再断开烧写硬件连接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