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语言结构体解答

楼主(2018-11-29):
接收到数组a,处理数组a和读数组a中的数是正确的,但把数组a复制到结构体y中的数组b,处理的数就不对了为什么?但把结构体y中的数组b赋值到另一个数组c,然后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指针取了数组c的地址后来处理数据,数据又是对的,为什么?

网友A:
代码呢,怎么做的?

网友A:
你先打印出a,复制到b,后再打印b,这两个数组类型一致吗,长度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打印出a,复制到b,后再打印b,这两个数组类型一致吗,长度一致吗

后面发现确实不一样一个char一个int

网友B:
难怪了,代码类型不同结果肯定错了。

网友B:
C语言比较严格,类型必须一致才能传递数据

网友:
大侠们果然厉害

网友C:
一针见血啊

网友D:
有可能是指针操作的不对

网友E:
不是指针问题就是数据类型哪里不匹配了

网友F:
霍霍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