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中断向量表显示“异常地址”

楼主(2018-11-29):
为什么在中断向量表中不直接 LDR PC,"异常地址".而是使用一个标号,然有再在后面使用 DCD 定义这个标号

网友A:
因为 LDR 指令只能跳到当前 PC 4kB 范围内,而 B 指令能跳转到 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
在 LDR PC, "xxxx"这条指令不远处用"xxxx"DCD 定义一个字,而这个字里面存放最终异
常服务程序的地址,这样可以实现 4GB 全范围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LDR 指令只能跳到当前 PC 4kB 范围内,而 B 指令能跳转到 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
在 LDR PC, "xxxx"这条 ...

L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

LDR 伪指令通过设置指令缓冲池才能实现全范围跳转,而 LDR 指令则只能实现 4KB 范围
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