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51单片机中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楼主(2018-11-29):
说来惭愧,一直以来,在学校也算是搞了不少东西,不过反而是51单片机这个基础的东西没有认真去做过,当初刚自学51没一个多星期呢,就转到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上去了,以至于51还没透彻的弄个明白。

       就不如我很清楚s12单片机什么片内ram啊,flash大小啊,反而是51的不敢肯定的回答哦。

       比如今天再次看到的这个问题,以前就看到过,但因为一直不怎么搞汇编程序,所以对51单片机中的data、idata、xdata和pdata一直不清楚,不过今天不再脱了,决定一定弄清楚。
--------------------------------------------------------------------------------------------
        再附上51片内资源简介,再次**。

      .8位CPU·4kbytes 程序存储器(ROM) (52为8K)
  ·256bytes的数据存储器(RAM) (52有384bytes的RAM)
  ·32条I/O口线·111条指令,大部分为单字节指令
  ·21个专用寄存器
  ·2个可编程定时/计数器·5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52有6个)
  ·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外部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逻辑操作位寻址功能·双列直插40PinDIP封装
  ·单一+5V电源供电

  CPU: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
  RAM: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
  ROM: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
  I/O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
  T/C:两个定时/记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
  一个全双工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的串行I/O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串行通信;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高振荡频率为12M。
--------------------------------------------------------------------------------------------

      回到主题上来,从数据存储类型来说,8051系列有片内、片外程序存储器,片内、片外数据存储器,片内程序存储器还分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类型,分别对应code、data、xdata、idata以及根据51系列特点而设定的pdata类型,使用不同的存储器,将使程序执行效率不同,在编写C51程序时,最好指定变量的存储类型,这样将有利于提高程序执行效率(此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讲述)。与ANSI-C稍有不同,它只分SAMLL、COMPACT、LARGE模式,各种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实际硬件系统,也将有不同的编译结果。

在51系列中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
        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
         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访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
          mox ACC,@Rx.(不重要的补充: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xdata:外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
pdata:外部扩展RAM的低256个字节,地址出现在A0-A7的上时读写,用movx ACC,@Rx
          读写。这个比较特殊,而且C51好象有对此BUG,建议少用。但也有他的优点,具
          体用法属于中级问题,这里不提。

楼主:
我想我已经知道怎么操作XRAM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不使用这些C51自有的关键词,直接默认的话,超出界限后,系统会自动选择类型和存储位置吗

网友B:
51还有这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