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的三电极体系的血氧检测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8-11-29):
    人体生命的维持和常规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对氧的含
量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人体血氧的含量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浓度。人体组织细胞进行
更新换代会从血液中吸收所需要的氧,血液把通过肺泡时结合的氧带到人体所有的
组织中去。全身组织细胞的常规生理活动都需要连续不断的供给充足的氧分。组织
中氧的主要载体是血红蛋白,组织中的血红蛋白是由氧合血红蛋白与还原血红蛋白组
成的。血管中的血液在心脏的收缩和舒张下不断地的供给肺部,肺部一部分的还原
血红蛋白与肺泡中的氧气结合变成了氧合血红蛋白,这些氧通过动脉系统最终到达
毛细血管,然后氧被释放掉,依此来维持人体组织细胞的新陈代谢。

楼主:
    在传统的双电极体系中,仅有工作电极(WE)和对电极(CE),若对电极的电
位在测试过程中不发生变化,测量过程就不需要使用参比电极。事实上非法拉第过
程造成了工作电极和对电极电位的偏移,所以,需要在双电极测试系统中引入参比
电极来抑制非法拉第过程。参比电极的电位是根据己知设定的,是恒定电位,它可
以提供一个基准电位给工作电极。当工作电极电位发生变化时,通过负反馈调节系
统来改变参比电极的电位,使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之间的电压差维持在一个恒定值,
以此来消除非法拉第过程对电化学反应产生的干扰。测量过程中,通过参比电极的
电流极其微小,参比电极不会发生极化。使用三个电极进行测量比只使用两个电极
进行测量具有以下两点好处:
      (1>使用两个电极的测量体系只包含辅助电极和工作电极两个电极,虽然两个
电极之间的电位差可以控制住,但是辅助电极和工作电极的电势都不能够被单独控
制住,然而使用三个电极,当测量过程中发生极化时可以被参比电极抑制住,因此
可以达到提高测量精度的目的,测量的结果更加可靠。
      (2>在使用三电极体系进行测量时,若想要减小两电极之间的电阻可以把工作
电极和参比电极之间的距离做小一点,但是使用两个电极进行测量时,电极之间的
电阻只能依靠降低电极间电流的方式降低。此外,使用两个电极体进行测量时容易
发生极化现象,而使用三个电极进行测量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楼主:
    血氧检测中各个电极的作用:
      (1>工作电极
    工作电极又被称为研究电极。制作工作电极所使用的材料的热性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所以对所选材料的信噪比和重现性要求很高,通常采用碳或
者金属作为制作工作电极的材料,但是实际应用中大多数工作电极都是碳电极,因
为碳电极制作的成本低并且方便处理。把工作电极称作研究电极的原因是测量中研
究的关键是发生在工作电极表面的反应。按照研究电极的目的进行划分,把工作电
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于研究制作电极所选材料的属性。比如用石墨来制作工
作电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分析石墨的某些特征。第二类是研究的是
溶质或者气体而不是电极本身,在电极在这些气体或者溶液中不参与反应,只是表
面发生化学反应,将第二类电极称为惰性电极,本论文所用的电极也是惰性电极。
    (2)参比电极
    参比电极是起到给工作电极电势提供一个“参比”对象的作用,该电势是一个
电势标准。电极的电势要保持不变,不能收到电极间温度变化的影响,也不能受到
电极之间通过的电流的影响。制作参比电极的材料通常采用的有甘汞和银/氯化银
(Ag/AgCI)等。
    C3)辅助电极    辅助电极又称对电极。工作电极的电位被设定在某个恒定的值,工作电极和对
电极组成的回路使得工作电极上的电流能够顺畅流通。用辅助电极来修正检测的数
据,使得检测的结果相对准确靠谱,将此电极和参比电极连接在一起就成了传统的
双电极结构。为了确保辅助在测量的过程中不被极化,辅助电极的面积通常比较大,
大于工作电极的面积,从而辅助电极上的电流密度会就小。当将工作电极和辅助电
极分开在不同的电解池中,辅助电极的反应影响不到工作电极。当将工作电极和辅
助电极一起放置在相同电极池中,辅助电极发生的反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工
作电极。因此要注意两个电极放置的位置并且在选择辅助电极的材料时要特别注意。
    硬件测量系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为了防止当工作电极在测量过程
中电位发生偏移造成测试结果有很大的误差,所以三电极体系需要维持工作电极电
势的稳定。另一方面工作电极上产生的电流及其微弱,所以需要一个精密的放大采
样电路来采集工作电极上产生的电流信号。

楼主:
    在图2-2中,以STM32F407控制器为核心控制器作为控制单元,通过修改STM32
的程序来控制参考电压产生的时序,外部电路在该时序的驱动下产生不同大小的数
字作为参考电压被加在三电极体系的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之间,同时恒电位电路具
有反馈调节功能,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之间电势差在反馈调节的作用下会保持在一
个恒定值。
    测量中将三个电极和测量的细管装在一起,待测量血液样品通过细管的抽吸,
进入测量的细管中。测量电极通过开孔的方式插在测量细管的管壁上,血液样品进
入用于测量的细管后,停止抽吸细管,然后样品被电极感测到,电极上会产生对应
于PO:参数的电信号。三电极体系的响应的电流很微小,在纳安(nA)级,所以处
理起来不太方便,因此要首先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再通过滤波放大电路将
转换后信号中的杂波滤除,同时对电压进行放大,经过AD转换电路将转换后得到的
数字电压信号传给微处理器,核心控制器可以通过网口和串口两种方式将计算后的
结果传送PC端,最后PC端的软件平台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存储和打印等。
    此外,测量的环境必须是一个恒温的环境。通常测量的温度被恒定在370C左右
(士0.1 0C ),模拟人体内血液的温度,因此该系统还专门为测量管道设计了一个温度
控制系统。在血氧分析仪中,配备了一套相对复杂的管路系统,并且配有驱动管路
工作的泵体和电磁阀,这些装置可以对血样的进行自动定标、自动测试和自动清洗
等操作,同时微处理器可以对定标气体或者定标液的有无进行检测,同时可以对泵
和电磁阀的运行和关断和管路温度进行控制。

楼主:
      (1)恒电位电路:在三电极体系的工作过程中,电极可能会因为极化而导致电
极的电位会发生偏移,从而造成三电极体系输出的信号不稳定,因此测量过程中要
求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的电势差维持在固定值。
      (2)参考电压产生电路:由于测量电极的电势是有极性的,因此参考电压产生
电路必须既可以产生正电压又可以产生负电压,该电路在STM32的控制下产生不同
极性的电压信号。
      C3)模拟信号处理部分,前端信号调理电路由多个部分构成,用来测量三电极
体系产生的微小电流信号,下面详细介绍三点:
    转换电路:前面己经阐述过本系统采用的三电极体系测量方法产生的电流信号
很小,如果直接进行测量不方便处理并且会存在很大的误差,本设计采用的方法是
转化为电压来处理,最后再反过来计算出电流的大小。

楼主:
    滤波电路:我们知道由于集成电路的非理想性并且电路中的电阻存在的热噪声
都会对待测量的信号产生干扰。如果在上一步的转化后直接对信号进行放大,有用
信号就会淹没在噪声中,所以要在转换电路的后面加入滤波功能。
    放大电路:经过滤波后的电压信号仍然是微弱的电压信号,不适合直接进行采
样处理。若直接进行采样不仅需要极高的采样率,同时要求对外部电路有很强的抗
干扰能力,不易实现,所以在对信号进行滤波后再接入放大电路,最后再送入AD转
换电路进行处理。
      C4)串口/网口传输电路:通过串口或者网口将数据发送给PC端,PC端将接收
到的数据再进行显示、存储和打印等操作。

楼主:
    恒电位电路的原理图如图3-3所示,将通过D/A产生的参考电压加OP2的反相端,
OP2再将这个电压加在工作电极和参考电极之间,电化学反应池里的溶液和氧气在
这个电压的激励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流动的电流信号。工作电极的电位在反应过程
中会由于极化作用得影响发生偏移,而前一级接入的是输入阻抗很高的运算放大器
OP1,所以参比电极的电流几乎为零,因此参比电极的电位会和工作电极发同相的变
化,这个偏移后的电位通过第一级OP1加到了OP2的同相输入端,输入扫描电压也
会跟着减小,从而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电位直接的电位差就会位置在一个恒定值。

楼主:
本系统中的差分放大电路如图3-4所示,电路中设计了反馈功能,电路中的
REF O代表的是的反馈电路的输出连接在INA1 OS的第三引脚,当参比电极电位发生
变化时,通过电压跟随电路反馈到REF O端,也就是INA1 OS的第三个引脚,参比电
极和工作电极间的电位差在差分比较器的调节下维持稳定状态。其中输出的电压可
以表示为VoUT - UnEr。一VDAC  OUT。
      }2)电压跟随电路
    电压跟随器的特点是输出电压跟着输入电压变化的而变化,电压跟随器的电压
放大倍数小于接近于1 [17]。本设计采用的LMC6062器件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比较
小作为电路中的电压跟随器。在电极的输出信号后面接入电压跟随器,一方面可以
把输出的信号与参比电极和参考电压分开,另一方面起到维持三电极稳定的目的,
这是因为LMC6062输入阻抗高,参比电极端产生的电流非常小。

楼主:
      为了维持三电极中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之间的电位差在恒定值,需要给三电极
体系提供一个参考电压,通过STM32程序来控制电压的变化和数值。电压的调节可
以采用手动调节或者机械调节的方式,这两种方式精度低,线性差。论文采用STM32
通过SPI接口连接具有数模转换的芯片AD5666来产生扫描电压。通过改变STM32的
驱动程序来改变扫描电压的极性和大小,利用此方法可以很方便生成不同波形的扫
描电压,如图3-6所示。

楼主:
    在电流电压转换过程中会引入干扰,如果这个干扰不滤掉将会造成有用信号被
淹没在噪声中,因此电路中在反馈部分接入电容c22,起到滤波的作用,它只放大直
流,将交流深度负反馈。为了方便后面的采样电路进行采样,本电路在将电流转换
为电压的同时对转换输出的电压进行放大,幅值放大至mV到V之间。由于经过转换
后的电压值是负的,所以在后级接了一级反向跟随,将输出的电压值转换成正值。

楼主:
    本系统处理的是极其微弱的电信号,并且要实现对血氧信号的采集,为了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加入抗干扰设计,滤除电路中电噪声的干扰。
选用低噪声特性的电容和热噪声小的金属膜电阻。在运算放大器的电源输入端通过
添加去偶电容的方法来降低电源的波动对有用信号的干扰。本系统下位机的硬件电
路包括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电路布局时需要将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开。三电极体
系部分和电源部分在电路布局时也要隔开放置,尽量不要让电源的波动干扰到三电
极体系产生的微弱信号。同时PCB板上要对电源和地采取大面积覆铜的方式来降低
杂波干扰。三电极体系中各个电极的走线要尽量短,要选择高绝缘性的材料制作电
路板。同时要给运放设计散热功能减小由于运放温度的升高带来的偏置电流的影响。

楼主:
    上文介绍了血氧测试仪的前端三电极测量模块和信号处理模块以及控制与通信
模块,它的主要功能包括:
      (1)检测电极产生的对应于氧分压(P02 )的电信号;
      (2)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并通过A/D转化成对应的数字量;
      C3)将A/D转化后的数字量发送给PC端的软件做处理。
    这些功能都是在本章所要介绍的PC端软件平台的控制下实现的。
    血氧测试仪上位机面向用户的显示界面部分集成了丰富的功能,用户仅仅需要
通过软件界面就能够控制整个血氧检测系统。使用血氧测试仪软件平台时,操作人
员不用考虑硬件部分的设计原理和使用,硬件部分对于使用者来说就像是一个能实
现血氧测试的几个简单的按钮。通过该软件的使用,能很大程度上简化测试工作,
使用者只需点击软件界面的几个按钮就能观察血氧饱和度等参数。

楼主:
5.1 LabWindows/CVI的简单介绍
    NI(National Instruments)公司推出的LabWindows/CVI是交互式ANSIC开发平
台。Lab Windows/CVI具有简单容易的编程方法、面向对象的开发平台、庞大的函
数库,以及通过回调函数和事件驱动的编程方法,使得Lab Windows/CVI编程简单
易学,主要实现仪器控制、自动检测、数据处理,将这些功能与使用灵活、功能强
大的C语言结合起来,为熟练掌握C语音的研究人员建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检测
系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平台[}as}
    同样的NI公司发布的一种通用的I/O接口软件NI-VISA(Virtual Instrument So-
ftware Architecture),它同时也是应用编程接口,能够和各种数据总线进行通信。这
个软件使用的标准是VISA总线I/O标准,是对包含GPIB, VIX, PXI、以太网、USB,
串口(RS232/485)和IEEE 13 94接口等I/O接口系统进行配置、编程故障排除和调试的
标准。它提供了硬件与NI LabVIEW, LabWindows/CVI和Measurement Studio等应
用开发环境之间的编程接口。使用方便的I/O控制函数集、强大的资源管理和仪器控
制、不受平台总线和环境的限制等优点,使得NI-VISA驱动编程十分容易上手[f2}1
使用NI VISA编程流程如图5-1所示。

楼主:
    仪器的驱动相当于是仪器的接口,可以直接应用在仪器的硬件结构上面,能够
用来直接控制硬件,操作系统在驱动程序的帮助和协调下能够实时精准的把控制命
令或者数据发送给硬件,同样硬件也能够通过在这种方式反馈给操作系统。
    常用的开发驱动的工具有:DDKCDevice Development Kit) , Windriver, NI-VISAo
这几类开发工具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缺点。DDK是基于汇编语言的编程方法和调用内
核模式,如果开发人员不具备成熟的操作系统原理和编程水平的话,开发起驱动来
相对不太容易,而使用Windriver开发驱动比DDK简单,但WinDriver开发驱动不
能离开Windriver环境,否则不方便对外推出。相比较而言使用NI-VISA则更适合。
VISA I/O标准是一个可以兼容的仪器驱动标准,它是一种自底向上的I/O接口软件
模型,是由VXI热插拔系统联盟发布的这一标准,目前市面上生产的仪器都依照
VISA I/O标准[}30} o NI-VISA在这标准的基础上研制了一款基于底层硬件的驱动。按
照标准的规定,NI-VISA高度的集成和封装了PC硬件系统的驱动程序,开发者不需
要设计驱动,只需要确保仪器的硬件电话和对应的固件设计正确,最后完成对应用
程序的设计就可以,而NI-VISA与LabWindows/CVI都是NI公司发布的,更好地衔
接底层驱动LabWindows/CVI所开发的应用程序,然后更加高效的完成上位机与下位
机间的通信。
    图5-2就是血氧测试仪的软件操作界面,下面将对界面上的各部分功能加以介
绍。

楼主:
    图5-5介绍了点击服务器[连接]按钮时,连接服务器的程序实现的步骤。
LabWindows/CVI为用户提供了TCP开发的函数库,函数库提供ClientCallBacks()函
数。ClientCallBacks()函数的TCP通信时客户端回调函数,当客户端所在PC的网口
有服务器端发送来的数据时,程序内部会自发的调用ClientCallBacks()函数从网卡存
储器中获得数据。

楼主:
    从以上程序可以看出TCP DATAREADY情况设置了当网口有数据到达时会调
用ClientTCPRead()函数来读取下位机服务器中发来的数据。假如通信过程中断开了
网络连接,会出现TCP DISCONNECT的情况,此时会弹出消息提示窗口告知用户
网络连接己经断开。网络连接建立后可以通过ClientTCPWrite)函数向服务器发送相
应的指令,来告知下位机进行数据测量、数据发送等工作。ClientTCPRead()函数是
LabWindows提供给编程人员对网络接口存放的数据进行读取的函数。从下位机服务
器中发送过来的数据及为测试的环境温度以及STM32F407通过A/D采样后的值,
PC端将接收的值再进行相关计算转换成反应血氧浓度的三个参数量显示在软件显示
界面图5-1中参数显示窗口。

楼主:
    点击【串口配置】按钮弹出下面对话框,如图5-6所示。在图5-6中可以配置串
口的端口、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等信息。点击图5-6面板中的【ok】按
钮将调用下列函数。
    void GetConfigParms (void)
    {
      GetCtrlUal (config一andle, CONFIG COMPORT, &comport);//获取COM口
GetCtrlVal
GetCtrlVal
CONFIG BAUDRATE, &baudrate);
CONFIG PARITY, &parity);
GetCtrlVal
(oonfig一andle,
(oonfig一andle,
(oonfig一andle,
(oonfig一andle,
CONFIG DATABITS
GetCtrlVal
CONFIG STOPBITS
&databits);
&stopbits);

楼主:
    血氧检测系统能够完成对血氧浓度的检测和结果的分析,但仍然存在如下几项可
以改进的方面:
    1)测试硬件平台的控制。硬件平台建立的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的是在程序
编写过程中固定了的,如果想要更改就必须重新编译和烧写程序,操作起来比较麻
烦。可以在此处加入对上位机发送数据的判断功能,然后再上位机中添加信息发送
栏,然后根据上位机发送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等信息来建立相应的服务器,此种
方法只需要在PC端的软件平台信息栏中输入信息即可,操作简单有节省时间,即使
是不懂硬件开发的操作人员也可以完成。
    2)输出检测报告。目前,血氧检测系统测量的结果都是显示在软件界面上的,
对数据的存储也是简单的记录测试的时间和结果,没有此组数据所对应的测试对象。
可以在软件平台中加入测试对象名称并完善数据记录功能,记录每次测量的对象名、
测量的结果、测量日期和时间以及对结果的简单诊断。

网友A:
怎么都是医疗设备啊

网友B:
这个技术现在成熟吗

网友C:
干货啊 都是哪里下载的啊

楼主:
有一些是正在研究的课题。比如需要做一个产品,就会找一些知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