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无线门铃433.92M发射台湾NCC认证测试二次谐波超标

楼主(2018-11-29):
        各位大神,有一款无线门铃,发射的方案用的是CMT2150A,433.92M频率,功率6DBm,速率3Kbps,自己在内地测试的CE空间辐射,可以通过,但是在台湾NCC认证中二次谐波超标严重,报告见下图,看报告上面二次谐波和主波只相差10几个DB,自己在频谱仪上面测试的主波和二次谐波的比例相差也有30DB左右,有大神了解台湾NCC认证标准吗?和EMC的空间辐射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测试出来的结果差异这么大?

xch
也许你的天线在二次谐波点是最佳辐射点。基波辐射反而不行。是天线没设计好
xch
你自己测到的数据是在微波暗室之中?还是混波室?或者是在线测试?

楼主:
                  自己先顶一顶,由于不了解台湾NCC,自己整改了下,在开关脚对地加了一个100P的电容,在频谱议上面看到二次谐波降了10几个DB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过,,那边测试的结果感觉有点怪异,二次谐波都快赶上主波了,说要我们降低功率,那得降低多少才行呀。

网友A:
那个频点位置加个陷波器

网友B:
结果跟测试方法有关,感兴趣的话去检索台方的测试方法和设备。一般而言,谐波抑制主要靠加低通滤波器以及设法降低前级的非线性。

网友C(2019-01-22):
很专业的答复。

网友D:
测试结果不同是仪表的VBW设置不一样
电源多加一个100pF的退偶电容 L1并联电容减小输出级的增益带宽
最简单的是在天线口加个低通陶瓷滤波器或声表滤波器

网友E:
pcb不合格,改板,单层板芯片下面还不铺地,还走线,, 天线输出到射频网络那么远,,你这板子没有给原厂审吧,

网友E:
临时忽悠可以直接把功率烧低点得了

网友F:
做双面板试试,下面布一个完整地。。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后面拿到原厂分析,在key按键脚对地加一个100P贴片电容,在频谱议上测试,二次谐波大幅降低,不知道什么原理?到时候再拿去实验室看下结果。

网友G(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嘛?楼主记住来通报一下怎们解决的,实战经验胜过读很多书。

网友H:
谐波抑制主要靠加低通滤波器以及设法降低前级的非线性。

网友I(2019-11-12):
官方解答:PCB layout有问题,需要优化部品布局和铺地,可以到华普官网找相关AN文档学习一下。

网友J(2020-05-16):
在台湾NCC认证中二次谐波超标严重

测试方法和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