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位机控制STM32 DA 输出不同电压

楼主(2018-11-29):
利用串口 控制 STM32 内部 DAC 1 来输出电压,通过 ADC1的通道 1 采集 DAC 的输出电压,在 LCD 模块上面显示 ADC 获取到的电压值以及 DAC 的设定
输出电压值等信息。

楼主:
大容量的 STM32F103 具有内部 DAC,  STM32F103RCT6 属于大容量产品,所以是带有 DAC 模块的。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是 12 位数字输入,电压输出型的 DAC。 DAC
可以配置为 8 位或 12 位模式,也可以与 DMA 控制器配合使用。 DAC 工作在 12 位模式时,
数据可以设置成左对齐或右对齐。DAC 模块有 2 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转换器。
在双 DAC 模式下, 2 个通道可以独立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同时进行转换并同步地更新 2 个
通道的输出。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 包含2 个 DAC 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 1 个输出通道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  12 位模式下数据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同步更新功能   噪声波形生成   三角波形生成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双 DAC 通道同时或者分别转换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  每个通道都有 DMA 功能

楼主:
单个 DAC 通道的框图如图 所示

楼主:
VDDA 和 VSSA 为 DAC 模块模拟部分的供电, Vref+是参考电压输入引脚,不过我们使用的 STM32F103RCT6,只有 64 引脚,没有 Vref 引脚,参考电压直接来自 VDDA 也是3.3V

楼主:
DAC_OUTx 就是 DAC 的输出通道了(对应 PA4 或者 PA5 引脚)。用这个来输出变化的电压

楼主:
DAC 输出是受 DORx 寄存器直接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往
DORx 寄存器写入数据,而是通过 DHRx 间接的传给 DORx 寄存器,实现对 DAC 输出的控
制。前面我们提到, STM32 的 DAC 支持 8/12 位模式, 8 位模式的时候是固定的右对齐的,
而 12 位模式又可以设置左对齐/右对齐。

楼主:
单 DAC 通道 x,总共有 3 种情况:
① 8 位数据右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 DAC_DHR8Rx[7:0]位(实际是存入 DHRx[11:4]
位)。
② 12 位数据左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 DAC_DHR12Lx[15:4]位(实际是存入 DHRx[11:0]
位)。
③ 12 位数据右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 DAC_DHR12Rx[11:0]位(实际是存入 DHRx[11:0]
位)。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单 DAC 通道 1,采用 12 位右对齐格式,所以采用第③种情况

楼主:
如果没有选中硬件触发(寄存器 DAC_CR1 的 TENx 位置’ 0’ ),存入寄存器 DAC_DHRx
的数据会在一个 APB1 时钟周期后自动传至寄存器 DAC_DORx。如果选中硬件触发(寄存器
DAC_CR1 的 TENx 位置’ 1’ ),数据传输在触发发生以后 3 个 APB1 时钟周期后完成。 一
旦数据从 DAC_DHRx 寄存器装入 DAC_DORx 寄存器,在经过时间 之后,输出即
有效,这段时间的长短依电源电压和模拟输出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我们可以从
STM32F103RCT6 的数据手册查到 的典型值为 3us,最大是 4us。所以 DAC 的转换
速度最快是 250K 左右。

楼主:
要实现 DAC 的通道 1 输出,需要用到的一些寄存器。首先是DAC 控制寄存器 DAC_C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 所示:

楼主:
DAC_CR 的低 16 位用于控制通道 1,而高 16 位用于控制通道 2

楼主:
DAC 通道 1 使能位(EN1),该位用来控制 DAC 通道 1 使能的,本次我们就是用的 DAC 通道 1,所以该位设置为 1

楼主:
关闭 DAC 通道 1 输出缓存控制位(BOFF1),这里 STM32 的 DAC 输出缓存做的
有些不好,如果使能的话,虽然输出能力强一点,但是输出没法到 0,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本次我们不使用输出缓存。即设置该位为 1。

楼主:
DAC 通道 1 触发使能位(TEN1),该位用来控制是否使用触发,里我们不使用触发,所以设置该位为 0。

楼主:
DAC 通道 1 触发选择位(TSEL1[2:0]),这里我们没用到外部触发,所以设置这几个位为 0 就行了。

楼主:
DAC 通道 1 噪声/三角波生成使能位(WAVE1[1:0]),这里我们同样没用到波形发生器,故也设置为 0 即可。

楼主:
DAC 通道 1 屏蔽/复制选择器(MAMP[3:0]),这些位仅在使用了波形发生器的时候有
用,本章没有用到波形发生器,故设置为 0 就可以了。

楼主:
开启 PA 口时钟,设置 PA4 为模拟输入。
STM32F103RCT6 的 DAC 通道 1 在 PA4 上,所以,我们先要使能 PORTA 的时钟,然
后设置 PA4 为模拟输入。 DAC 本身是输出,但是为什么端口要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呢?因
为一但使能 DACx 通道之后,相应的 GPIO 引脚(PA4 或者 PA5)会自动与 DAC 的模拟输
出相连,设置为输入,是为了避免额外的干扰。

楼主:
使能 GPIOA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 PORTA
时钟
设置 PA1 为模拟输入只需要设置初始化参数即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楼主:
使能 DAC1 时钟。
同其他外设一样,要想使用,必须先开启相应的时钟。 STM32 的 DAC 模块时钟是由
APB1 提供的,所以我们调用函数 RCC_APB1PeriphClockCmd()设置 DAC 模块的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 DAC 通道时

楼主:
初始化 DAC,设置 DAC 的工作模式。
该部分设置全部通过 DAC_CR 设置实现,包括: DAC 通道 1 使能、 DAC 通道 1 输出
缓存关闭、不使用触发、不使用波形发生器等设置。这里 DMA 初始化是通过函数 DAC_Init
完成的:
void DAC_Init(uint32_t DAC_Channel,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

楼主:
看参数设置结构体类型 DAC_InitTypeDef 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DAC_Trigger;
uint32_t DAC_WaveGeneration;
uint32_t 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uint32_t DAC_OutputBuffer;
}DAC_InitTypeDef;

楼主:
第一个参数 DAC_Trigger 用来设置是否使用触发功能,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个的含义,这里
我们不是用触发功能,所以值为 DAC_Trigger_None。

楼主:
第二个参数 DAC_WaveGeneratio 用来设置是否使用波形发生,这里我们前面同样讲解过不
使用。所以值为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楼主:
第三个参数 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用来设置屏蔽/幅值选择器,这个变量只
在使用波形发生器的时候才有用,这里我们设置为 0 即可,值为 DAC_LFSRUnmask_Bit0。

楼主:
第四个参数 DAC_OutputBuffer 是用来设置输出缓存控制位,前面讲解过,我们不使用输出
缓存,所以值为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到此四个参数设置完毕。

楼主:
实例代码: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 输出缓存关闭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初始化 DAC 通道 1

楼主:
使能 DAC 转换通道
初始化 DAC 之后,理所当然要使能 DAC 转换通道,库函数方法是: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 DAC1

楼主:
设置 DAC 的输出值。
通过前面 4 个步骤的设置, DAC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使用 12 位右对齐数据格式,
所以我们通过设置 DHR12R1,就可以在 DAC 输出引脚(PA4)得到不同的电压值了。库函
数的函数是: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楼主:
第一个参数设置对齐方式,可以为 12 位右对齐 DAC_Align_12b_R, 12 位左对齐
DAC_Align_12b_L 以及 8 位右对齐 DAC_Align_8b_R 方式。
第二个参数就是 DAC 的输入值了,这个很好理解,初始化设置为 0。
这里,还可以读出 DAC 的数值,函数是:
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

楼主:
//DAC 通道 1 输出初始化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①使能 PA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②使能 DAC 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①初始化 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PA.4 输出高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 输出缓存关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③初始化 DAC 通道 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④使能 DAC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⑤12 位右对齐,设置 DAC 初始值
}

楼主:
//设置通道 1 输出电压
//vol:0~3300,代表 0~3.3V
void Dac1_Set_Vol(u16 vol)
{
float temp=vol;
temp/=1000;
temp=temp*4096/3.3;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temp);// 12 位右对齐设置 DAC 值
}

网友A:
楼主这是分享呢 还是询问呢啊

网友B:
明显这是分享经验来的

网友C:
感谢分享 要是能紧凑些就更好了

网友D:
通讯协议是怎么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