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103ZET6驱动DGUS屏,

楼主(2018-11-29):
STM3103ZET6驱动DGUS屏,如何才能实现板子按键就能操作屏幕,点击屏幕可以给板子返回值,进行通信???通信的协议是什么呢?求助!!!麻烦大家了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板子的控制函数通过按键触发啊。

网友A:
点击板子,是触摸的吧?触摸的肯定有返回什么值的

网友B:
DGUS 是迪文图形应用服务软件的简称。是基于K600+内核迪文屏所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型人机界面系统软件。
串口屏?
那你看这个屏的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GUS 是迪文图形应用服务软件的简称。是基于K600+内核迪文屏所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型人机界面 ...

手册什么的并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网友C(点评):
手册都写的什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手册只是写了DGUS的相关介绍,并没有和32通信的相关内容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手册一般不会写和32通信的相关内容,但会写如何通信和通信协议,你还需要通信方面的说明

网友C:
查手册或找屏的FAE

网友D:
手册上有,命令格式有4个,0x80,0x81,0x82,0x83,其它看手册上有,至于屏幕设置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有,命令格式有4个,0x80,0x81,0x82,0x83,其它看手册上有,至于屏幕设置有视频 ...

用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通信的,但是我需要STM32 开发板来单独与DGUS相互控制进行通信

网友:
自定义一个串口通讯协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通信的,但是我需要STM32 开发板来单独与DGUS相互控制进行通信
? ...

和电脑通讯成功了,说明屏幕设置已经没问题了,和单片机通讯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电脑通讯成功了,说明屏幕设置已经没问题了,和单片机通讯还有问题吗??? ...

对,和单片机通讯有问题

网友E:
1 用DGUS ToolV5.04把要显示的一些控件,地址分配,图片啥的布局好
2 生成一个目录,放到sd卡,刷到屏幕里
3 点击屏幕上的某个地方,会触发那个控件,进而产生一组串口指令给mcu
4 mcu解析指令,知道用户点了哪个控件,输入了什么
5 mcu需要显示也是通过串口给屏幕发送指令

网友F:
DGUS屏是什么屏呀

网友G:
楼上的 地板解释了

网友H:
通讯协议好像是自己定的把

网友I:
还需要专用驱动西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