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8-11-29):
这个警告怎么弄没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这是代码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um,tmp;
  KeyPort = 0xf0;
  if((KeyPort & 0xf0) != 0xf0)
  {
    delayus(10);
    if((KeyPort & 0xf0) != 0xf0)
    {
      num = 0xfe;
      while((num & 0x10) != 0)
      {
        KeyPort = num;
        if((KeyPort & 0xf0) != 0xf0)
        {
          tmp = (KeyPort & 0xf0)|0x0f;
          return((~num)+(~tmp));
        }
        else
          num = (num << 1)|0x01;
      }
    }
  }
        else
          return 0;
}

网友A:
好像是说有的路径有返回值,有的路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说有的路径有返回值,有的路径没有。

这个意思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好几个地方需要return语句。你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um,tmp;
        KeyPort = 0xf0;
        if((KeyPort & 0xf0) != 0xf0)
        {
                delayus(10);
                if((KeyPort & 0xf0) != 0xf0)
                {
                        num = 0xfe;
                        while((num & 0x10) != 0)
                        {
                                KeyPort = num;
                                if((KeyPort & 0xf0) != 0xf0)
                                {
                                        tmp = (KeyPort & 0xf0)|0x0f;
                                        return((~num)+(~tmp));
                                }
                                else
                                {
                                        num = (num << 1)|0x01;
                                }
                        }
                }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um,tm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