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MY-IMX6 Linux-4.1.15 编译参考手册

楼主(2018-11-29):
MY-IMX6 Linux-4.1.15 编译参考手册
目录 [隐藏]
1        下载相关文件
1.1        A7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
1.2        A9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
1.3        u-boot 源码
1.4        Kernel 源码
2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2.1        MY-IMX6-A7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2.2        MY-IMX6-A9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3        u-boot编译
3.1        编译前的准备
3.2        编译u-boot目标文件
3.3        编译u-boot环境变量脚本
3.4        目标文件
4        内核编译
4.1        编译前的准备
4.2        编译内核目标文件
4.3        编译设备树目标文件
4.4        编译内核模块包
4.5        目标文件
5        Linux C程序编译
5.1        准备源码
5.2        MY-IMX6-A9 Linux C程序编译
5.3        运行Linux C目标程序
6        Linux QT5程序编译
6.1        准备源码
6.2        MY-IMX6-A9 QT程序编译
6.3        运行Linux QT5目标程序
下载相关文件
A7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
A7系列包括:MY-IMX6-EK140、MY-IMX6-EK140P
网盘位置: 2.1_OS_Linux-4.1.15 -> 03_Toolchain
安装文件: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sh
描述文件一: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target.manifest
描述文件二: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host.manifest

A9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
A9系列包括:MY-IMX6-EK200、MY-IMX6-EK314、MY-IMX6-EK336
网盘位置: 2.1_OS_Linux-4.1.15 -> 03_Toolchain
安装文件: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h
描述文件一: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target.manifest
描述文件二: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host.manifest

u-boot 源码
网盘位置: 2.1_OS_Linux-4.1.15 -> 02_Source
文件名: u-boot-2016.03-*.tar.bz2 (源码包版本号需svn315及以上)

Kernel 源码
网盘位置: 2.1_OS_Linux-4.1.15 -> 02_Source
文件名: linux-4.1.15-*.tar.bz2 (源码包版本号需svn368及以上)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MY-IMX6-A7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执行安装
=====> Input: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sh

=====> Output:
Freescale i.MX Release Distro SDK installer version 4.1.15-2.1.0
================================================================
Enter target directory for SDK (default: /opt/fsl-imx-fb/4.1.15-2.1.0):
=====> Input: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
=====> Output:
You are about to install the SDK to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 Proceed[Y/n]?
=====> Input:
y
=====> Output:
Extracting SDK..................done
Setting it up...done
SDK has been successfully set up and is ready to be used.
Each time you wish to use the SDK in a new shell session, you need to source the environment setup script e.g.
$ .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 Input:
source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检验交叉编译工具安装
=====> Input:
$CC -v

=====> Output: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arm-poky-linux-gnueabi-gcc
COLLECT_LTO_WRAPPER=/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lto-wrapper
Target: arm-poky-linux-gnueabi
Configured with: ../../../../../../work-shared/gcc-5.3.0-r0/gcc-5.3.0/configure --build=x86_64-linux --host=x86_64-pokysdk-linux --target=arm-poky-linux-gnueabi --prefix=/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 --exec_prefix=/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 --bi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arm-poky-linux-gnueabi --sbi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arm-poky-linux-gnueabi --libexec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 --data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 --sysconf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etc --sharedstat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com --localstat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var --lib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arm-poky-linux-gnueabi --includ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include --oldinclud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include --info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info --ma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man --disable-silent-rules --disable-dependency-tracking --with-libtool-sysroot=/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ull14x14evk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with-gnu-ld --enable-shared --enable-languages=c,c++ --enable-threads=posix --enable-multilib --enable-c99 --enable-long-long --enable-symvers=gnu --enable-libstdcxx-pch --program-prefix=arm-poky-linux-gnueabi- --without-local-prefix --enable-lto --enable-libssp --enable-libitm --disable-bootstrap --disable-libmudflap --with-system-zlib --with-linker-hash-style=gnu --enable-linker-build-id --with-ppl=no --with-cloog=no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cheaders=c_global --without-isl --with-gxx-include-dir=/not/exist/usr/include/c++/5.3.0 --with-build-time-tools=/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ull14x14evk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linux/usr/arm-poky-linux-gnueabi/bin --with-sysroot=/not/exist --with-build-sysroot=/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ull14x14evk__fsl-imx-fb/tmp/sysroots/imx6ull14x14evk --enable-poison-system-directories --with-mpfr=/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ull14x14evk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with-mpc=/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ull14x14evk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enable-nls --with-arch=armv7-a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5.3.0 (GCC)
MY-IMX6-A9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执行安装
=====> Input:
./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h

=====> Output:
Freescale i.MX Release Distro SDK installer version 4.1.15-2.1.0
================================================================
Enter target directory for SDK (default: /opt/fsl-imx-fb/4.1.15-2.1.0)
=====> Input: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
=====> Output:
You are about to install the SDK to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 Proceed[Y/n]?
=====> Input:
y
=====> Output:
Extracting SDK..............................................................................................................................................................done
Setting it up...done
SDK has been successfully set up and is ready to be used.
Each time you wish to use the SDK in a new shell session, you need to source the environment setup script e.g.
$ .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 Input:
source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
检验交叉编译工具安装
=====> Input:
$CC -v

=====> Output: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arm-poky-linux-gnueabi-gcc
COLLECT_LTO_WRAPPER=/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lto-wrapper
Target: arm-poky-linux-gnueabi
Configured with: ../../../../../../work-shared/gcc-5.3.0-r0/gcc-5.3.0/configure --build=x86_64-linux --host=x86_64-pokysdk-linux --target=arm-poky-linux-gnueabi --prefix=/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 --exec_prefix=/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 --bi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arm-poky-linux-gnueabi --sbi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arm-poky-linux-gnueabi --libexec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 --data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 --sysconf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etc --sharedstat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com --localstat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var --lib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arm-poky-linux-gnueabi --includ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include --oldinclude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include --info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info --mandir=/opt/fsl-imx-fb/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share/man --disable-silent-rules --disable-dependency-tracking --with-libtool-sysroot=/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qdlsolo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with-gnu-ld --enable-shared --enable-languages=c,c++ --enable-threads=posix --enable-multilib --enable-c99 --enable-long-long --enable-symvers=gnu --enable-libstdcxx-pch --program-prefix=arm-poky-linux-gnueabi- --without-local-prefix --enable-lto --enable-libssp --enable-libitm --disable-bootstrap --disable-libmudflap --with-system-zlib --with-linker-hash-style=gnu --enable-linker-build-id --with-ppl=no --with-cloog=no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cheaders=c_global --without-isl --with-gxx-include-dir=/not/exist/usr/include/c++/5.3.0 --with-build-time-tools=/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qdlsolo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linux/usr/arm-poky-linux-gnueabi/bin --with-sysroot=/not/exist --with-build-sysroot=/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qdlsolo__fsl-imx-fb/tmp/sysroots/imx6qdlsolo --enable-poison-system-directories --with-mpfr=/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qdlsolo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with-mpc=/home/myzr/my-yocto/imx-4.1.15-2.1.0/imx6qdlsolo__fsl-imx-fb/tmp/sysroots/x86_64-nativesdk-pokysdk-linux --enable-nls --with-arch=armv7-a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5.3.0 (GCC)

u-boot编译
编译前的准备
创建编译工作目录
=====> Input:
mkdir ~/my-work/02_source/ -p
解压源码包到工作目录
=====> Input:
tar xf u-boot-2016.03-svn*.tar.bz2 -C ~/my-work/02_source/
编译u-boot目标文件
进入源码目录
=====> Input:
cd ~/my-work/02_source/u-boot-2016.03
生成目标开发板的 .config 文件
=====> Input:
make myimx6ek200-6q-1g_defconfig

=====> Output: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kconfig/conf.o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tab.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lex.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hash.c
  HOSTCC  scripts/kconfig/zconf.tab.o
  HOSTLD  scripts/kconfig/conf
#
# configuration written to .config
#
执行编译
=====> Input:
make

=====> Output:
scripts/kconfig/conf  --silentoldconfig Kconfig
  CHK     include/config.h
  UPD     include/config.h
  GEN     include/autoconf.mk
  GEN     include/autoconf.mk.dep
  CHK     include/config/uboot.release
  UPD     include/config/uboot.release
  CHK     include/generated/version_autogenerated.h
  ......
  LD      u-boot
  OBJCOPY u-boot-nodtb.bin
  OBJCOPY u-boot.srec
  SYM     u-boot.sym
  COPY    u-boot.bin
  CFGS    board/myzr/myimx6/myimx6a9-6q-ddr3.cfg.cfgtmp
  MKIMAGE u-boot.imx
Note: 如果有提示 “cc1: error”,通常是交叉编译工具的配置没生效,可以按前面 “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中的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操作一次后再执行此步骤。

目标文件改名
=====> Input:
cp u-boot.imx uboot-myimx6ek200-6q-1g.imx
编译u-boot环境变量脚本
=====> Input:
./tools/mkimage -A arm -O linux -T script -C none -a 0 -e 0 -n "MYZR script" -d my_env_src/myimx6a9_4115_script.cmd my_env_script.scr

=====> Output:
Image Name:   MYZR script
Created:      Thu Nov  8 11:05:19 2018
Image Type:   ARM Linux Script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101 Bytes = 2.05 kB = 0.00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Contents:
   Image 0: 2093 Bytes = 2.04 kB = 0.00 MB
目标文件
uboot-myimx6ek200-6q-1g.imx 和 my_env_script.scr 即编译得到的目标文件,保存这两个文件

内核编译
编译前的准备
创建编译工作目录
=====> Input:
mkdir ~/my-work/02_source/ -p
解压源码包到工作目录
=====> Input:
tar xf linux-4.1.15-svn*.tar.bz2 -C ~/my-work/02_source/
编译内核目标文件
进入内核源码目录
=====> Input:
cd ~/my-work/02_source/linux-4.1.15
生成目标平台的 .config 文件
=====> Input:
make myimx6a9_defconfig

=====> Output: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kconfig/conf.o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tab.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lex.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hash.c
  HOSTCC  scripts/kconfig/zconf.tab.o
  HOSTLD  scripts/kconfig/conf
#
# configuration written to .config
#
Note: 如果有“Can't find default configuration "arch/x86/configs” 的错误,是因为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配置没有生效,可以按前面 “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中的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操作一次后再执行此步骤

编译内核目标文件
=====> Input:
make zImage

=====> Output:
scripts/kconfig/conf --silentoldconfig Kconfig
  CHK     include/config/kernel.release
  UPD     include/config/kernel.release
  WRAP    arch/arm/include/generated/asm/auxvec.h
  ......
  AS      arch/arm/boot/compressed/piggy.lzo.o
  LD      arch/arm/boot/compressed/vmlinux
  OBJCOPY arch/arm/boot/zImage
  Kernel: arch/arm/boot/zImage is ready
内核目标文件改名
=====> Input:
cp arch/arm/boot/zImage zImage-myimx6a9
编译设备树目标文件
执行编译命令
=====> Input:
make myimx6ek200-6q-1g.dtb

=====> Output:
  DTC     arch/arm/boot/dts/myimx6ek200-6q-1g.dtb
复制设备树目标文件
=====> Input:
cp arch/arm/boot/dts/myimx6ek200-6q-1g.dtb ./
编译内核模块包
执行编译
=====> Input:
make modules

=====> Output:
scripts/kconfig/conf  --silentoldconfig Kconfig
  CHK     include/config/kernel.release
  WRAP    arch/arm/include/generated/asm/bitsperlong.h
  WRAP    arch/arm/include/generated/asm/current.h
  ......
  LD [M]  sound/usb/snd-usb-audio.ko
  LD [M]  sound/usb/snd-usbmidi-lib.ko
  LD [M]  sound/core/snd-rawmidi.ko
创建内核模块的保存目录
=====> Input:
mkdir modules
安装内核模块到指定目录
=====> Input:
make modules_install INSTALL_MOD_PATH=./modules

=====> Output:
  INSTALL crypto/tcrypt.ko
  INSTALL drivers/dma/dmatest.ko
  INSTALL drivers/i2c/algos/i2c-algo-pca.ko
  ......
  INSTALL sound/usb/snd-usb-audio.ko
  INSTALL sound/usb/snd-usbmidi-lib.ko
  DEPMOD  4.1.15-myimx6-svn368
打包内核模块文件
=====> Input:
tar cjf 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C modules lib
目标文件
zImage-myimx6a9、myimx6ek200-6q-1g.dtb 和 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即编译得到的目标文件,保存这三个文件

Linux C程序编译
准备源码
下载Demo源码
位置:2.3_OS_Linux-4.1.15 -> 04_MY-Demo -> MY-Linux-C-Demo
文件名:hello.c
复制源码到开发主机中
MY-IMX6-A9 Linux C程序编译
编译目标文件
=====> Input:
$CC hello.c -o hello.out
Note: 如果有“未找到命令”的信息,是因为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配置没有生效,可以按前面 “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中的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操作一次后再执行此步骤

运行Linux C目标程序
把编译得到的 hello.out 复制到开发板上
在开发板上运行Linux C目标程序
=====> Input:
./hello.out

=====> Output:
MYZR Technology Co.,Ltd.

Web:  http://www.myzr.com.cn/
Wiki: http://wiki.myzr.com.cn/
BBS:  http://bbs.myzr.com.cn/

Tel: 0756-3628023/3628021
E-mail: service@myzr.com.cn
Note: 如果有“Permission denied”的信息,通常是目标程序没有可执行权限,可以参照下面指令增加目标文件的可执行权限后再运行程序

=====> Input:
chmod +x ./hello.out

Linux QT5程序编译
准备源码
下载Demo源码
位置:2.3_OS_Linux-4.1.15 -> 04_MY-Demo
文件名:MY-Linux-QT5-Demo-AboutUs-svn*.tar.bz2
解压源码包到工作目录
=====> Input:
tar xf MY-Linux-QT5-Demo-AboutUs-svn*.tar.bz2 -C ~/my-work/02_source/
MY-IMX6-A9 QT程序编译
进入源码目录
=====> Input:
cd ~/my-work/02_source/AboutUs/
生成Makefile文件
=====> Input:
qmake
Note1: 如果有“未找到 'qamke' 命令”的信息,是因为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配置没有生效,可以按前面 “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 中的 “source 工具链配置文件” 操作一次后再执行此步骤
Note2: 如果有“oe-device-extra.pri: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信息,执行下面命令后再执行qmake:

=====> Input:
touch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ysroots/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usr/lib/qt5/mkspecs/oe-device-extra.pri
编译目标文件
=====> Input:
make

=====> Output: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qt5/uic widget.ui -o ui_widget.h
......
arm-poky-linux-gnueabi-g++  -march=armv7-a -mfpu=neon  -mfloat-abi=hard -mcpu=cortex-a9 --sysroot=/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sysroots/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 -Wl,-O1 -Wl,--hash-style=gnu -Wl,--as-needed -Wl,-O1 -o AboutUs main.o widget.o qrc_source.o moc_widget.o   -lQt5Widgets -lQt5Gui -lQt5Core -lGLESv2 -lEGL -lpthread
运行Linux QT5目标程序
把编译得到的 AboutUs 复制到开发板上
在开发板上运行QT5目标程序
=====> Input:
./AboutUs -platform eglfs
Note: 如果有“Permission denied”的信息,通常是目标程序没有可执行权限,可以参照下面指令增加目标文件的可执行权限后再运行程序

=====> Input:
chmod +x ./AboutUs
运行结果
可以看到开发板显示屏上输出了 MYZR 的 ** 和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