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2V电源的地和100V电源的地要接一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1-29):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必须考虑各负载的性质,电流,敏感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必须考虑各负载的性质,电流,敏感性等。

就是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电源,驱动那些mos电路和单片机的地,电源是反激,输入100V的地,这两个地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电源,驱动那些mos电路和单片机的地,电源是反激,输入100V的地,这两个地怎么处理 ...

对于含有振荡电路的开关电源,为避免影响,最好是不共地,用光耦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