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用过博巨兴MCU的坛友吗?

楼主(2018-11-29):
keil的编译器插件也找不到,有个IDE根本不好用,也没个说明,想找个keil插件用keil编译,耽误时间中...
好像已经倒闭了,官网更新新闻等时间都到2016年就没有了,加客服QQ也一天没回,也是醉了。。。
已结帖。

网友A:
贼难用,就一些抠门的小老板喜欢用,用他的还不如用东软的

网友B:
什么内核的?如果是51类的,随便选一个其它厂家51核的就行,自己配置一下Flash和RAM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贼难用,就一些抠门的小老板喜欢用,用他的还不如用东软的

公司前几年前的库存,要把它用掉,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内核的?如果是51类的,随便选一个其它厂家51核的就行,自己配置一下Flash和RAM范围。 ...

插件找到了,官网根本没有!那个公司自己定义的内核,仿51的精简指令集,官网的IDE不支持数组和指针,也不支持结构体,这种IDE和我一样有需求的坛友千万别用,@我,我发插件给你
结帖。

网友C: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D:
还不如用粤原点那种兼容PIC的,还可以仿真,FLASH的,价格差不多,也就2-3毛钱的

楼主:
无奈之举,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用粤原点那种兼容PIC的,还可以仿真,FLASH的,价格差不多,也就2-3毛钱的 ...

这么便宜吗?多大flash?

网友E:
听都没听说过,别提用了

网友F:
曾经考虑过博巨兴,结果代理商嫌量少不理我,果断换其他厂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曾经考虑过博巨兴,结果代理商嫌量少不理我,果断换其他厂家的.

可靠性如何?

网友F:
最终没使用,不太清楚可靠性
做点小产品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都没听说过,别提用了

是啊,我一听说要用这个芯片的时候也是蒙了

网友H: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锦锐的触控MCU,带FLASH的51触控MCU。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锦锐的触控MCU,带FLASH的51触控MCU。

我们好像有在用触控,只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I(2019-01-05):
锦锐触摸MCU-欢迎了解!有FAE技术支持!

网友J(2019-03-26):
引用 楼主:
插件找到了,官网根本没有!那个公司自己定义的内核,仿51的精简指令集,官网的IDE不支持数组和指针,也 ...

@一叶倾城wwq ,楼主您好,请问能发我一下这个插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叶倾城wwq ,楼主您好,请问能发我一下这个插件吗谢谢!

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由 深华龙的插件吗?  谢谢。

这个你得问他们的技术人员,也有可能联系不上,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些小量的就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得问他们的技术人员,也有可能联系不上,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些小量的就是这样 ...

记错了,是深联华。-安心一号!

有烧录器的话可以考虑直接自己写个头文件,51内核的寄存器地址也不多,只要编译成烧录文件就好了,只是这其中会有一些坑要自己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错了,是深联华。-安心一号!

我也没用过这款哦,是8位机吗?

@一叶倾城wwq :没关系
@dirtwillfly :@错了,抱歉
@dirtwillfly :有烧录器的话可以考虑直接自己写个头文件,51内核的寄存器地址也不多,只要编译成烧录文件就好了,只是这其中会有一些坑要自己填
安心一号是51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考虑过博巨兴,结果代理商嫌量少不理我,果断换其他厂家的.

再少也是爱啊,谁不是从小单做起的呢?
换成是我肯定热衷做好技术支持。

网友L:
可以用新唐啊

网友:
公司让我用博巨兴的芯片,试了一下他们提供的IDE,不能用指针、结构体,函数不能传参,垃圾的要死,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楼主,请问下你发的博巨兴的那个keil插件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下你发的博巨兴的那个keil插件怎么使用?

是的,只支持一些简单语句,插件装上即可,它会自动识别keil路径安装,只用配置好工程属性,然后和之前一样的编写代码即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支持一些简单语句,插件装上即可,它会自动识别keil路径安装,只用配置好工程属性,然后和之前一 ...

这个插件好像只支持BJ8F301A,不支持BJ8M601A。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插件好像只支持BJ8F301A,不支持BJ8M601A。是不是这样?

可以吧,记不太清了,之前用的304A,可以找销售再找他们的技术,有个原厂群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吧,记不太清了,之前用的304A,可以找销售再找他们的技术,有个原厂群的 ...

BJ8M601A用的不是51的核,只能用他们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M:
BJ8M601A用的不是51的核,只能用他们的IDE

建议用其他的吧,出个问题搞半天问不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用其他的吧,出个问题搞半天问不到人

唉!我也想换其他的,客户要求这种,成本低,感觉要被这个搞死

网友N(2019-07-24):
博巨兴的MCU用了几年了,一直用的604,挺好用的.  我一直用汇编,没有那些纠结的问题.

网友O(2019-10-29):
@@一叶倾城wwq,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叶倾城wwq,是哪个型号的

你是指我发的资料还是我之前用的芯片型号,资料是个插件,都可以使用,用过的芯片是304A,具体型号忘了,你看下芯片说明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