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汽车做个小的UPS

楼主(2018-11-29):
最近做一个车载的小设备,12V。平时它是用汽车的电工作的,但考虑到汽车也可能断电,有必要配个电池,起UPS的作用:平时由汽车给它充电,汽车没电时由它提供12V。但电流不用很大,500mA够了。平时充电时电流只要几十mA。
这个东西要放在车尾,但车尾好像没有哪个线是持续供12V的。比如倒车灯,平时不亮的,当然没有12V电。
难道只能从前面拉线到车尾吗?那太麻烦了。
还有个办法是从后备箱锁上取电。锁上有传感器的。
有没有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产品,依规范必须从车辆配电盘上引线取电。如果是自用,必须先弄清楚取电处的负载能力。

网友B:
自己找一下车子布线图看看哪里合适取电……保险丝不能少、不能大

不少车子电瓶就是在尾箱的。

网友C:
若条件允许,可考虑太阳能电池,几十毫安充电体积不大的,非晶硅太阳板很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9.6502676b9rWjZh&id=542296240032&ns=1&abbucket=16#detail

〓◆ 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专辑 116册 659M ◆〓 重传大包子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不能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条件允许,可考虑太阳能电池,几十毫安充电体积不大的,非晶硅太阳板很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 ...

多谢各位回复。我已经查明后备箱灯是常电的,就是高了点(14.5V),因此我还需要个稳压器,当然还要注意大家提到的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