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PWM

楼主(2018-11-29):
PWM不是只有高低两种状态么?怎么会有呼吸灯的效果呢?

网友A:
PWM 是只有高低两种状态, 呼吸灯的效果体现的是 PWM 波的平均值

网友B:
占空比在改变。

网友C:
频率与占空比有**

网友D:
呼吸灯主要是PWM的占空比变化了,导致平均电压的变化,平均电压变化了所以灯亮度就变化了

网友E:
频率快了,电压的平均值不同

网友:
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改变PWM的占空比就能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啦

网友F: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PWM占空比逐渐减小,灯的亮度减小;PWM占空比逐渐增大,灯的亮度增大;形成呼吸灯

网友G:
PWM频率足够高的时候,人的眼睛就感觉不出灯在闪,这样PWM占空比越高给人感觉灯越亮,就变成了呼吸灯。

网友H:
PWM算是DAC的一种

网友I:
通过设置PWM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