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8-11-29):
        请教大师,用串口输出一个INT变量的低字节和高字节,以下两句:
        HexUartSend(*&Plat_time);
        HexUartSend(*(&Plat_time+1));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电脑显示两个永远都一样,一个变化,另外一个也跟着变化。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at_time 是 int 类型的数据吧
&Plat_time 是指向  Plat_time 的指针, 类型是 int*
(*(&Plat_time+1) 是指向  Plat_time 之后一个 int 的指针, (不是高字节)
(*((char*)(&Plat_time)+1)  看看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B:
HexUartSend(Plat_time/256);高字节
HexUartSend(Plat_time%256);

网友C:
接楼上的:
HexUartSend(Plat_time>>8); //高字节
HexUartSend(Plat_time&0xff);// 低字节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但我总想用指针直接搞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串口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但我总想用指针直接搞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串口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节。 ...

想用指针直接搞定,2楼已经告诉你了。

楼主:
强行改成char型撸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t_time 是 int 类型的数据吧
&Plat_time 是指向  Plat_time 的指针, 类型是 int*
(*(&Plat_time+1) 是指 ...

但怎么解释两个输出是一样的呢?

网友E:
(&Plat_time+1)指向plat_time地址+2,也许凑巧是某个变量地址,内容和plat_time一样。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看看就清楚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人而异,你觉得楼主看得懂汇编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但我总想用指针直接搞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串口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节。 ...

设置一个buffer,线程自动发送,用户只管向buffer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