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最新款的8F2K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8-11-29):
第一次用这个,有两个问题:
1,外部晶振不起振,是不是需要在软件里先配置晶振选择?如果是,在没有起振的情况下,程序如何运行?是靠内部晶振么?
2,复位脚的电压只有2伏多,是不是也要先配置内部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程序需要配置是使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需要配置是使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谢谢,已搞定,下拉电阻10k太大了,另外,默认内部时钟

网友B(2019-01-23):
我拿到了STC8C  8H的样品再测试了,你这款STC8F2K的也可以升级成STC8C的,8C的都有ADC。。。STC厂家样品还是给我顺丰包邮的!爽歪歪,需要你也加QQ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