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单片机如何中断定义

楼主(2018-11-29):
新手路过求解
void Intr(void) __interrupt 0{}
void T1_Intr(void) __interrupt 1{}
这两个中断放在一个main里面编译报错:address label duplicated or different in second pass:"END_OF_INTERRUPT".
求大佬解释,谢谢。

网友A(2019-01-04):
询问此类问题,请说明是OTP芯片还是Flash的,OTP的只有一个中断入口,中断优先级看你程序是先处理哪个,最先处理的优先级就高,反之就低。至于flash的就简单了,这个都有设置,请自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