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复位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8-11-30):
【不懂就问】复位一词听得很多,但是自己接触用到还不熟悉
图中IMP811的复位芯片和DSP之间是怎么配合工作的原理,想知道

网友A:
此处811 只做个上电复位 信号同时给2812和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811 只做个上电复位 信号同时给2812和其他芯片

可以说的细点?上电复位是要复位什么量,可以通俗些吗?谢谢

网友B:
差不多所有的处理器都需要这个信号,上电的时候复位一下。
还有电压掉落,没有给出约定的操作,等等。。。都可以给复位信号。

网友C:
这个芯片,从原理图看,只有2个作用:
1、上电复位
2、低压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所有的处理器都需要这个信号,上电的时候复位一下。
还有电压掉落,没有给出约定的操作,等等。。。 ...

哎哟,好久不见了,复位的话,是复位哪些电气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从原理图看,只有2个作用:
1、上电复位
2、低压复位

复位的话,是复位哪些电气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位的话,是复位哪些电气量呢?

当IMP811S的VCC脚电压,由于各种异常原因跌落了,当跌落低于2.93V后,?RST脚输出的电压就变低,等VCC脚电压又高于2.93V,200mS左右后/RST恢复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的话,是复位哪些电气量呢?

复位和这个芯片复位信号连接在一起芯片。
基础知识,你还是多看书,数字电路,特别是CPU,需要复位信号复位到默认状态。
就好比简单的触发器,一般都有复位置位输入。

网友A:
具体看芯片手册,要会看时序图

网友E:
主要是MR管脚起作用   就是RC充电过程中      到了一定电压   RST输出

网友E:
欢迎到DSP版块提问
这个复位电路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细点?上电复位是要复位什么量,可以通俗些吗?谢谢

电容和电阻的串联,决定了电容的放电时间,也就是上电复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