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IO口如何切换AD检测与加热

楼主(2018-11-30):
自己做了个产品低压数控恒温烙铁,在写程序时遇到一些问题,向同行们请教下,一,如附图,手柄处是连接发热丝与热电偶串联一起,当MOS管不工作时,由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电压经运放输入放大后输出到STC15W408AS  P1^6脚作检测转换并显示实时温度,当MOS管加热时AD不检测,加热控温使用PID方式。请大神们指点下在程序方面该如何整理逻辑思维进行编写?thanks!

楼主:
是看不懂,还是太复杂了??

楼主:
做过温控的朋友进来指点下。thanks!

网友A:
白光烙铁?

楼主:
不是白光哦,白光最少有4根线,这是便携式数控电烙铁

楼主:
MOS管要停止工作,AD检测才能正常,所以工作状态是,MOS管工作方式是通电(MS)-----截止(MS)----通电,AD检测工作是不检测-----检测转换,那么理论是这样,在程序上又是如何来编写整理的?

网友B:
用一个标志位,加热时候一个状态(如1),不加热时候是另一个状态(如0),根据状态位开启或关闭ADC,还有个,热电偶是不能通过大电流的。同时热电偶是需要冷端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标志位,加热时候一个状态(如1),不加热时候是另一个状态(如0),根据状态位开启或关闭ADC,还有 ...

感谢您的参与解答,其实这热电偶是用两根不同材料中间用很小阻值的电阻丝做成,至于做冷端补偿目前先弄好程序看效果再作处理。

楼主:
想了一下,这原理好像和交通灯的原理相同哦

网友C:
间断加热,不加热的时间采样ADC,超过温度之后减少每次加热的时间,温度偏低增加每次加热的时间

网友D:
难道使用的不是硬件PWM口?硬件PWM跟CPU流水没有什么关系吧?你只需要根据你的ADC做出的PID计算刷新PWM的反转数值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加个模拟开关或者用mos管做开关也可以,来切换一下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指点,由于第一次搞这产品,现在只能依据原理摸着石头过河,有不懂的地方再来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白光哦,白光最少有4根线,这是便携式数控电烙铁

建议你搜索一下白光烙铁。
白光烙铁的发热芯同时也是温度传感器,加热芯停止加热的时候可以直接采样温度数据的。并不需要4根线。

网友F:
分时复用吧~

网友F:
分时复用吧

网友G:
http://www.minidso.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