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直流电源无触点输出换极开关电路

楼主(2018-11-30):
要求见图   报酬请便

网友A:
也不用什么报酬了,就一个典型的全桥,对角线控制,就可以实现你这个要求。
霍尔信号处理一下,分别送全桥MOS管对角线控制光耦。如果频率不高这样完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用什么报酬了,就一个典型的全桥,对角线控制,就可以实现你这个要求。
霍尔信号处理一下,分别送全桥M ...

谢谢!我先学习下,有问题还得请教您。做成了定给酬谢。

网友B:
霍尔1 和霍尔2 同时高或者同时低时怎么办?有什么优先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1 和霍尔2 同时高或者同时低时怎么办?有什么优先级么?

这个情况不会出现。因为两个霍尔是定位的,而两个位置在空间不能重合。

网友C:
这个电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全桥不假,但需要在驱动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全桥不假,但需要在驱动上下功夫

是的.如果是有触点的就好办了,用两个长开长闭继电器就可转换了.问题是无触点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D:
霍尔低电平无输出还是保持高电平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低电平无输出还是保持高电平时的状态?

霍尔低电平时无输出,等于电源被关断

网友E:
两 LM5106 做驱动,霍尔信号用RS触发器处理一下。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可以给你设计,主要是比较繁琐,需要自举

谢谢,不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在大家的启发下,我找到办法了:用一个H桥电源变换开关就OK了。谢谢2楼的TIANXJ01老师!我决定就按TA说的采用全桥对角线控制电路。当然具体细节上还会有些难度,比如变换间隔时间很短时,两路MOS会否有影响等等。等有新问题了再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