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放大器三极管选择

楼主(2018-11-30):
使用运放+三极管搭了一个对数放大器,想请教下,三极管选型有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主要考虑集电极电流承受能力和功率耗散指标,如果工作频率较高,需要考虑特征截止频率ft,工作电压较高的话,需要考虑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集电极电流承受能力和功率耗散指标,如果工作频率较高,需要考虑特征截止频率ft,工作电压较高的话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