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使用GD芯片时是否发现BUG

楼主(2018-11-30):
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A:
专门找GD bug??? 为啥不看看GD 有哪些好处呢 ~ 楼主 这样不好哦。

网友B:
也不知道一楼 有啥想法,是你们公司打算用,又害怕不如STM32呢,还是咋滴? 你自己用都没用 就在这里  瞎叫。 比较令工程师们讨厌。 至少你自己用了,感觉有问题,可以标出你用型号,这样还好。  一句无头无脑的,问BUG,先不说有木有,好像你也会遇到似得。

网友C:
针对芯片的应用的还没发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一楼 有啥想法,是你们公司打算用,又害怕不如STM32呢,还是咋滴? 你自己用都没用 就在这里  瞎叫 ...

每家的芯片都有bug,只要避免掉就好了。比如STM32的I2C

网友E:
用过一次f103,比stm32容易卡死,就没用了。附近有负离子发生器,可能受这个影响,stm32就没死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一楼 有啥想法,是你们公司打算用,又害怕不如STM32呢,还是咋滴? 你自己用都没用 就在这里  瞎叫 ...

是真遇到了。

网友B:
嗯  真遇到就抛出你遇到的问题,表达并且描述出来啊,看看大家是否也遇到过。

网友F(2019-01-07):
我用GD代替STM32,在驱动SD卡方面,可以初始化SD卡,但无法挂载SD卡,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G:
我遇到问题了 初次使用GD32 可能找不到根源,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过一次f103,比stm32容易卡死,就没用了。附近有负离子发生器,可能受这个影响,stm32就没死机过 ...

f103我就沒碰上

网友I(2019-02-16):
用GD的芯片,死机不能重启的!必须要断电池才可以;有碰到过类似的现像吗?

网友J:
这个暂时还没有的哈,一般都市简单的问题的杜能解决的额

网友K:
这个暂时还是没有的哈

网友L:
这个暂时是没有的哈

网友M(2020-08-05):
引用 网友I:
用GD的芯片,死机不能重启的!必须要断电池才可以;有碰到过类似的现像吗? ...

你好,我们使用GD32F103RCT6遇到小概率的MCU死机,复位也不能恢复,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请问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们使用GD32F103RCT6遇到小概率的MCU死机,复位也不能恢复,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请问跟你的情况 ...

RESET引脚上的电阻电容调整一下大小试试,MCU不能复位一般都和RESET脚上的RC时间常数有关系

网友O(2021-01-10):
有bug,产线全面停工中。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有bug,产线全面停工中。

啥bug这么厉害?

网友Q:
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分析一下,先不要武断的认为芯片有问题。

网友R(2021-12-21):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们使用GD32F103RCT6遇到小概率的MCU死机,复位也不能恢复,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请问跟你的情况 ...

请问你解决了问题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用GD的芯片,死机不能重启的!必须要断电池才可以;有碰到过类似的现像吗? ...

请问您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S:
目前只发现了GD32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不行,打静电特别容易死机,我是4台相同的设备对比测试,2个用ST103,另2个用GD32E103,GD芯片2下6KV接触放电必死机,ST的样机没事儿,目前只发现这点儿区别。

网友T:
多提问题,多分享解决方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产品越来越完善!

网友U:
串口可靠性不好。批量发现有一定概率死机

网友U:
103做电机驱动电流检测的话ad触发注入要注意

网友V(2022-02-10):
抗静电能力差。。容易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