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口通信

楼主(2018-11-30):
DAC5578的I2C口通信连接到STM32F103R8,波形就看不到了,引起不能通信,哪一位能帮忙解答.

网友A:
估计 IO 口配置问题, 比如端口配置为输出。不能接收信号了。 I2C 要求上拉方式的输入和 OC 输出

网友B:
模拟i2c: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C:
DAC5578 作为Slave,应该不是IIC 波形消失的关键。 源头还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