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点阵字库

楼主(2018-11-30):
用点阵字库生成的图片,原图片边缘很光滑,但是用取模软件生成的是有棱角的。点阵式液晶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限于点阵屏的分辨率,文字边沿呈锯齿状是正常的,如果你只是黑白2色的点阵屏,这个无解。
如果点阵可以调整灰度,你可以在PHOTOSHOP里面  输入中文,选择字体平滑模式,然后边沿的像素就有灰度数据,这个工作挺麻烦的,但是弄好了效果还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