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MS320F28377D主频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8-11-30):
本人用的F28377D是HLQFP-176封装的,CPU主频不能超过100M,一旦超过100M频率CPU似乎就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
超频是在各个硬件模块有保证的情况下

网友A:
比如稳定的电源 和  稳定的时钟等   保证

网友B:
377D 主频不是可以到200M 的么?
进入低功耗模式又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楼上,进入低功耗模式是仿真器的错误报告,实际上就是CPU在200M时候跑不起来,主频100M正常InitSysPll(XTAL_OSC, IMULT_20, FMULT_0, PLLCLK_BY_2);跑不起来了,InitSysPll(XTAL_OSC, IMULT_10, FMULT_0, PLLCLK_BY_2); 丝毫没问题
感觉上就是CPU能力达不到这个频率,也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或者别的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进入低功耗模式是仿真器的错误报告,实际上就是CPU在200M时候跑不起来,主频100M正常InitSysPll( ...

那就是跑不上去     主要与硬件设计有关系

网友C(2021-06-17):
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