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发射的电场强度在距设备3米处不得超过1500uV/m

楼主(2018-11-30):
"发射的电场强度在距设备3米处不得超过1500uV/m(采用平均值检测)"
能用示波器测量吗?

网友A:
理论上用示波器加天线,可以测。实际中,一般用专门的频谱仪加天线来测。有专门的RE实验室来做这个事情,建议你不要自己做。

网友B:
场强仪啊, 它本质是个高灵敏度的接收机,不能往示波器上扯。不如说收音机还沾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