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类功放反馈环路采样点选取问题

楼主(2018-11-30):
(图片)

楼主:
@戈卫东 前辈,可否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有什么问题么?
本来你要的就是输入和负载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么?
本来你要的就是输入和负载电压一样

在L-C 滤波之前的采样点的效果和负载上的效果是一致的?有没有相应的论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戈卫东 前辈,可否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

@maychang 前辈,可否帮助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前辈,可否帮助一下我的问题

“可否帮助一下我的问题”

你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要我看看此帖。
可我看了好几次,没有看到你提出的问题。倒是有一幅图,可文本中和图中并没有一个疑问句。

他的问题在心中,不方便表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帮助一下我的问题”

你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要我看看此帖。

我的意思是反馈采样的点,加在L-C 滤波器之前,还是在负载上,我希望加在负载上,但是加在负载上的传函分析我不会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反馈采样的点,加在L-C 滤波器之前,还是在负载上,我希望加在负载上,但是加在负载上的传函分 ...

采样点应该放到负载(扬声器上),不应该放到LC滤波器之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L-C 滤波之前的采样点的效果和负载上的效果是一致的?有没有相应的论文 ...

效果应该不一样吧。
论文。。。是什么东西?

网友C:
D类开关PWM放大器,其中LC滤波环节,本来就是系统的一个串并联部分,考虑到电感的损耗、直流电阻等因素,系统大环路反馈点,本来就应该取LC后面而不是PWM输出端。
不管怎么计算,只要不考虑系统相位失真造成的影响,该点反馈的失真度,肯定比放大器PWM输出端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应该不一样吧。
论文。。。是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论文,或者文档讲解这个采样点的选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论文,或者文档讲解这个采样点的选取

不知道。
这个功放的目标就是放大输入的信号驱动负载,当然直接反馈负载的电压。

网友D:
粗粗地给你讲吧。图中AMP部分是线性放大,引入的反馈信信号应与输入信号一致的模拟量,但是反相。如图中波形所示。而在LC滤波之前的是数字信号,就不可取了。

网友E:
放在LC滤波之后反馈是瞎扯淡。

此电路原理类似 1bit Σ- Δ 转换。 LC滤波可以看作是简单的DAC。将ADC产生的大量的分布于高频的带外噪声过滤,还原出低频信号。

看错了。PWM调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粗粗地给你讲吧。图中AMP部分是线性放大,引入的反馈信信号应与输入信号一致的模拟量,但是反相。如图中波 ...

替Lgz2006兄补充个例子:
开关电源中Buck电路,输出电压取样一定是从开关管之后的LC滤波输出端取,绝不能从开关管输出端即续流管处取。实际上,所有开关电源都是从滤波输出端取样。

网友F:
蛮多D类的功放,都是LC前的,估计是为了反馈稳定,毕竟,负载喇叭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值,阻抗随频率变动非常大。

网友G:
前点是调制脉冲点,后者是音频信号点,你说采样那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蛮多D类的功放,都是LC前的,估计是为了反馈稳定,毕竟,负载喇叭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值,阻抗随频率变动非常 ...

采样前点也可以,关键采样回路里还有经过滤波处理,复原成音频信号,不经过处理,在比较器里,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怎么比较?

网友H:
那个图是有错误的,但不是反馈点错,而是那个积分器(第二个运放)输入端的正负搞错了!
反馈点并没有错!

网友H:
很多人说反馈点错,认为输入模拟信号,反馈也一定是模拟信号。但是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输入与反馈两个信号相减后一定是一个线性电路!但这个电路明显不是,14楼xch的解释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果然。是我看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说反馈点错,认为输入模拟信号,反馈也一定是模拟信号。但是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输入与反馈两 ...

这样的反相加法器合成输出到三角波或者锯齿波比较强的典型模拟-D类放大器类型,怎么可以和1bit AD类比呢?
本身反相加法器,线路图上面是错误的,这个不影响原理的讨论。加入反相加法器的信号,可以实现负反馈,有效抑制后面级包括锯齿波比较器的非线性,这里的非线性包括源锯齿波本身的非线性,和比较器本身的因为瞬态特性造成的非线性误差,以及输出级内阻等造成的非线性误差。线路原理为目前集成类D类功夫大量采用。
由于电感本身也有电阻和非线性,因此,反馈在LC后面采样,可以进一步减少失真,但同时会造成反馈信号相移增加,对减小失真又有不利因素。所以,采用LC前面和LC后面的代表线路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反相加法器合成输出到三角波或者锯齿波比较强的典型模拟-D类放大器类型,怎么可以和1bit AD类比呢? ...

你想想这个“加法器”后面的运放是如何将输入的模拟电压变成三角波的?想通了,也就知道该从哪里“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