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的仲裁机制

楼主(2018-11-30):
在多主的通信系统中。总线上有多个节点,它们都有自己的寻址地址,可以作为从节点被别的节点访问,同时它们都可以作为主节点向其他的节点发送控制字节和传 送数据。但是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都向总线上发送启动信号并开始传送数据,这样就形成了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就要进行仲裁的判决,这就是I 2C总线上的仲裁。

I2C总线上的仲裁分两部分:SCL线的同步和SDA线的仲裁。

1  SCL线的同步(时钟同步)

SCL同步是由于总线具有线“与”的逻辑功能,即只要有一个节点发送低电平时,总线上就表现为低电平。当所有的节点都发送高电平时,总线才能表现为高电平。正是由于线“与”逻辑功能的原理,当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时钟信号时,在总线上表现的是统一的时钟信号。这就是SCL的同步原理

时钟的同步

2 SDA仲裁

SDA线的仲裁也是建立在总线具有线“与”逻辑功能的原理上的。节点在发送1位数据后,比较总线上所呈现的数据与自己发送的是否一致。是,继续发送;否则,退出竞争。SDA线的仲裁可以保证I2C总线系统在多个主节点同时企图控制总线时通信正常进行并且数据不丢失。总线系统通过仲裁只允许一个主节点可以继续占据总线

3 仲裁过程

两个主节点的仲裁过程

上图是以两个节点为例的仲裁过程。DATA1和DATA2分别是主节点向总线所发送的数据信号,SDA为总线上所呈现的数据信号,SCL是总线上所呈现的时钟信号。当主节点1、2同时发送起始信号时,两个主节点都发送了高电平信号。这时总线上呈现的信号为高电平,两个主节点都检测到总线上的信号与自己发送的信号相同,继续发送数据。第2个时钟周期,2个主节点都发送低电平信号,在总线上呈现的信号为低电平,仍继续发送数据。在第3个时钟周期,主节点1发送高电平信号,而主节点2发送低电平信号。根据总线的线“与”的逻辑功能,总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这时主节点1检测到总线上的数据和自己所发送的数据不一样,就断开数据的输出级,转为从机接收状态。这样主节点2就赢得了总线,而且数据没有丢失,即总线的数据与主节点2所发送的数据一样,而主节点1在转为从节点后继续接收数据,同样也没有丢掉SDA线上的数据。因此在仲裁过程中数据没有丢失。

总结:SDA仲裁和SCL时钟同步处理过程没有先后关系,而是同时进行的。

对I2C总线的时钟同步和总线仲裁的深入理解
        每一个IIC总线器件内部的SDA、SCL引脚电路结构都是一样的,引脚的输出驱动与输入缓冲连在一起。其中输出为漏极开路的场效应管、输入缓冲为一只高输入阻抗的同相器[1]。这种电路具有两个特点:

①由于SDA、SCL为漏极开路结构,借助于外部的上拉电阻实现了信号的“线与”逻辑;

②引脚在输出信号的同时还将引脚上的电平进行检测,检测是否与刚才输出一致。为 “时钟同步”和“总线仲裁”提供硬件基础。

I2C总线接口内部结构

        IIC设备对总线的操作仅有“把线路接地”——输出逻辑0。基 于IIC总线的设计,线路上不可能出现电平冲突现象。如果一设备发送逻辑0,其他发送逻辑1,那么线路看到的只有逻辑0。也就是说,如果出现电平冲突,发 送逻辑0的始终是“赢家”。总线的物理接法允许主设备往总线写数据的同事读取数据。这样两主设备争总线的时候“赢家”并不知道竞争的发生,只有“输家”发 现了冲突——当写一个逻辑1,却读到了0——而退出竞争。
时钟同步
              如果被控器希望主控器降低传送速度可以通过将SCL主动拉低延长其低电平时间的方法来通知主控器,当主控器在准备下一次传送发现SCL的电平被拉低时就 进行等待,直至被控器完成操作并释放SCL线的控制控制权。这样以来,主控器实际上受到被控器的时钟同步控制。可见SCL线上的低电平是由时钟低电平最长 的器件决定;高电平的时间由高电平时间最短的器件决定。这就是时钟同步,它解决了I2C总线的速度同步。

总线仲裁
               假设主控器1要发送的数据DATA1为“101 ……”;主控器2要发送的数据DATA2为“1001 ……”总线被启动后两个主控器在每发送一个数据位时都要对自己的输出电平进行检测,只要检测的电平与自己发出的电平一致,他们就会继续占用总线。在这种情 况下总线还是得不到仲裁。当主控器1发送第3位数据“1”时(主控器2发送“0” ),由于“线与”的结果SDA上的电平为“0”,这样当主控器1检测自己的输出电平时,就会测到一个与自身不相符的“0”电平。这时主控器1只好放弃对总 线的控制权;因此主控器2就成为总线的唯一主宰者。 不难看出:

① 对于整个仲裁过程主控器1和主控器2都不会丢失数据;
② 各个主控器没有对总线实施控制的优先级别;
③总线控制随即而定,他们遵循“低电平优先”的原则,即谁先发送低电平谁就会掌握对总线的控制权。
根据上面的描述,“时钟同步”与“总线仲裁”可以总结如下规律:

①主控器通过检测SCL上的电平来调节与从器件的速度同步问题——时钟同步;
②主控器通过检测SDA上自身发送的电平来判断是否发生总线“冲突”——总线仲裁。因此,I2C总线的“时钟同步”与“总线仲裁”是靠器件自身接口的特殊结构得以实现的。

[1]同相器:当输入高电平时输出也是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时输出也是低电平。主要要于需要缓冲的场合,就是只要输入很小的电流,可输出较大的电流,增加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