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debug问题

楼主(2018-11-30):
BUG, keil, ov, hm, AN
keil中写了这个程序之后运行debug之后第二次点debug按钮keil出现闪退现象,求各位大佬指教!!!!程序已给出,可以打开keil运行debug之后关闭再打开一次,跪求原因!!!!!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A,30H
       ANL A,#01H
    RR A
    CJNE A,#0,LOOP1
    MOV A,30H
    ANL A,#0FH
    MOV 30H,A
    SJMP LOOP2
LOOP1:  MOV A,30H
    ORL A,#0F0H
    MOV 30H,A
LOOP2: SJMP $
    END

网友A:
KEIL 哪个版本

网友B:
系统或版本的问题吧      用了好几种版本   感觉都很稳定

网友C:
不是bug,是软件冲突了,找不到原因只有重新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ug,是软件冲突了,找不到原因只有重新装系统

是最近才装的系统,电脑上没啥软件基本上。主要就个别程序闪退,别的程序用debug调试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或版本的问题吧      用了好几种版本   感觉都很稳定

这个程序也没问题吗

网友A:
这段汇编代码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