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调设计换相点检测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8-11-30):
最近在做用ESC32方案做无刷电调,驱动电机的时换向容易出错,空载加减速没有问题,是带负载(螺旋桨)时加速没问题,减速的时特别明显,使用示波器发现实际检测换向点和理想的换向点延时还挺大,满占空比有20us,低速更夸张有几百us,做电调的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C:\Users\chencheng\Desktop\IMG_2758.JPG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进来讨论一波。
黄色的是线反电动势,绿色的是等效的星型中点电压,方波是实际检测到换向点的反转信号

楼主:
哎我的也是一堆问题啊,,,,发现有时候好好的板子调的不好短路了,再次上电发现没有烧坏什么,但是就是很难启动了?反电动势很难检测正确,欲哭无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我的也是一堆问题啊,,,,发现有时候好好的板子调的不好短路了,再次上电发现没有烧坏什么,但是就是很 ...

加个QQ好友一起讨论:1252574935@qq.com

网友B(2019-06-17):
你方波那个是过零点的信号吧?用比较器方式吗?可以具体说一下